4G6S突然打转,锁不住尾!--自己解决了,经验分享下。

楼主(2010-06-02):
今天4G6S炸过一次后,再飞就突然锁不住尾了,逆指针乱转。
仔细检查后发现,是大齿盘稍微向下掉了一点,导致尾传动轴打滑,原因是大齿盘上的固定圈上的螺丝松了,于是,把固定圈上的螺丝松几圈,然后向上顶住大齿盘,同时将固定圈向下压,再把固定螺丝拧紧,再飞,问题解决。
其实就是因为大齿盘略微向下,导致尾轴传动接触不良,所以尾旋翼没有正常比例旋转,抵消力不够造成旋转。这个问题时间长了,估计会扫轴传齿。

嘿嘿,今天4G6S可以悬停5秒钟了,还在不断努力中。
还发现飞机通电到起飞,一定要等姿态稳定了再加油,否则容易飘逸。就是转速即将要到上升动力时,稍微停顿一下再继续加油,飞机就会上升地很稳定。
第二次自旋的原因也找到了,更新在楼下地板:

网友:
有经验分享的就顶

网友:
大齿盘略微向下,导致尾轴传动接触不良

感谢分享。

网友(2010-07-20):
刚入了4G6S,还没收到,悬停5秒都很难么?这么不好控制?

楼主:
4G6S比YT250难飞得多,JJ小还轻,飘啊!!

建议不要在有风的环境下飞,风会吹得你头晕!

现在已经可以悬停一块电了,技术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

但现在碰到了第二次自旋!
经检查,发现是尾传动轴的伞齿扫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4G6s 应该是内置平衡仪的吧?打开平衡仪不就容易飞了。

网友:
楼主还是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2010-12-31):
终于找到答 案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