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ASW15滑翔机适用什么型号的电机。

楼主(2010-06-02):
玩了几个月小固定翼,最近订购了一架ASW15滑翔机,无奈附近没有山坡,想配一套动力改成电滑,请教下应该选用哪种无刷电机?最好能指出型号。
好像这个机利用电池做重心调整的范围不大,电机对配重的影响就很关键了,请知道的兄弟说说,谢谢啦!还有改电滑后全重应该控制在多少?心里没底,也请有经验的兄弟教教、、、

网友:
我买过AX2215,KV1200的,倒装的电机。配上9寸折叠桨刚好,但是要注意,电池只能用1300毫安时的,2200的太大。
有一个问题,飞机头比较小,倒装电机的那3根线线要小心压住,否则电机会把皮磨掉

楼主:
感谢解答!但是,只能上倒装的电机吗?AX2215拉力大概只有800克,会不会力量小了点?推重比有0.8吗?银燕有种2215拉力1.2kg,能用吗?

网友:
当然能用了,我觉得有的人喜欢动力够用就好,必竟是滑翔机嘛,够用就好,不过大点好像也无防,我也买了一个,电机也是2215的,还没装好呢

网友:
朗宇2216电机装滑翔机行不行

网友:
经过一次倒霉的损失,告诉各位。不要使用前出引线的电机。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磨坏电机线。因为ASW15 的机头罩很小,前出引线就贴着转子。一不小心就把线磨破了短路。锂电一下子就胖了起来。幸好是在起飞前。手忙脚乱的拔掉了T头。换了一个后出引线的电机。又买了一个电机支架,才解决。电机支架网上有的买。自己用铝片做一个也成。再说一句:2215已经是机头空间最大的允许尺寸了。所以不要再扩张了。还有1200KV就行了。太大浆就没有劲了。如果用950KV即使800g 也没事。一样停你使唤。

楼主:
谢谢6楼的兄弟及时相告,挽救了好几架ASW15、、、这个机使用的电机安装架是什么样子的?能展示下吗?搞不清怎么装前轴电机到这种机头里去啊、、、

网友A:
就是一个有四个小杆两头是两块铝片。电机装在中间。后面与电机直接用螺丝装上。前面装在那个红色的塑料罩上。我发照片总是贴不上。只能写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有四个小杆两头是两块铝片。电机装在中间。后面与电机直接用螺丝装上。前面装在那个红色的塑料罩上。我发照片总是贴不上。只能写字了。

把浏览器设置改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3D1&frombbs=1

网友:
我的电脑是OS X 的操作系统。谁能够帮我一下,修改那个部分才能够上视频和图片。还有在你买滑翔机上的东西的时候,有一个看似无关但是又十分有用的东西。那就是电调编程卡。因为咱们用的是折叠桨。往往在着陆的时候为了修正一下最后的姿态,以保证着陆时两翼不擦地。稍稍的加一下油门。但是着陆时桨依然在转。接地的一瞬间,桨先触地,飞机的姿态会改变,桨叶会损伤。所以用电调编程卡把电机设置成刹车。这样,一但关闭油门,桨就会变成贴身状态,不会有什么不方便了。还有在空中关油门刹车顺桨,会减少不少的阻力。电调编程卡。价钱不贵,用什么牌子的电调就买他的编程卡。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兄弟无私而详尽的指导,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既然大家爱好相同,就尽可能的知我所能。而且我们又是飞的同一种机型。把我走过的弯路告诉大家。就是要大家不要再走。我摔了跟头,总不能站在坑前看着别人在掉进去吧。

网友:
电机架

找个网吧传照片。把这个架子调个头放进机头内就行了。

网友:
我也想用这种方案,但是这个轴这样粗,折叠桨和桨罩怎么样装上去呢?

网友:
我觉得,还是使用倒装电机,装的时候小心一些,不要压到3根线比较方便
另外,银燕2215我用过,头有点重了

网友:
照片是借用的。电机轴3mm。前出引线是原装设计。所以前出与后出,无所谓。只是我有时候粗心用胶带贴在机头罩上了。夏天烈日下飞行。红色的机头罩热胶带没有了粘性。才会引线与转子磨上了。造成了短路。所以一狠心弄了个电机架。现在无论改动什么。头都重。从2210到2215。电机的重量不是关键。关键是电池。我用钓鱼的铅坠作配重,重心选择从机翼的三分之一移动到四分之一。我当时也忘了称重了。大概也要有9g多。把它用热风枪融成一个锥状插在机身的最尾端。再想到三分之一的重心,我怕增加太多重量了。只能凑合着飞了。看过德国有关的介绍。他的原设计就是按照接收机电池的配重来设计的。现在加上马达电池。只有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