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加欣 T-34 电池问题

楼主(2010-06-02):
原配电池3.7V两节1000毫安串联为7.4V,飞行时间10分钟,如果换成两节18650锂电池3000毫安,可以不?
飞行时间会延长多少?
请教!

网友:
电池替换一般重点考虑:
1.重量
2.电流(内阻)

网友:
重,内阻大!飞行时间反而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