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改2.4G和PPM双模系统

楼主(2010-06-02):
4VF都放出灰尘了,入了2.4G模块试试效果。

装发射机里的就是这些东西。 接收机在最后

从左到右是
1,5P线(连发射板和操作板用)
2,发射天线(3dB)
3,发射板一块(含天线座)
4,操作板一块(含2个按键和1个双色LED)
5,3P线(白、红、黑),其实就是舵机用的线
6,为了能在2.4 G和PPM间自由切换,我还加了一个开关,就是右下角的

先看看4VF原来未改动过的地方,GND是电源负极

这里的BAT1和BAT2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看背面的电路就明白。等一会要断开。

准备开关:

1:连“舵机线”的正极,就是那根红线
A:连“舵机线”的白线,是PPM信号
2: 接“BAT1”
3: 接“BAT2”
B: 接PPM
C: 接PPM

当然,在这里PPM信号线可以直接接到主板上的PPM点,经过这个开关纯属多余。

开关上的线焊好后可以把开关固定在机壳右上角上:

把主板上的BAT1和BAT2断开:

从BAT2往后是FM的功放部分,在用2.4G的时候就没必要了。

连电源负极,就是“舵机线”上的黑线:

开关上的另外四根线连到这里,

BAT1连2,BAT2连3,PPM连B,C

在后盖上钻孔,把操作板用热融胶固定好,再把针角弯一下,注意要慢慢弯,不要弯断了:

发射板上有标识,

把发射板和操作板用5P线连起来,两边都有“BIND”的标记,应该不会连错:

把舵机线(应该叫3P线)连到发射板上:GND连黑线,PPM连白线

最后固定天线座,要牢固:

还有一点很重要,发射板上有一个很小的白色开关,是用来切换PPM信号极性的。JR是和FUTABA相反的。

合上后盖前就有点乱了:

最后看看成品的样子:

用的四通的微型接收机,在室内测试是很稳定,和FUTABA的PCM接收机不相上下。只可惜天气不好,没法到室外去看看最终效果如何。

关于对码,大家就看说明书吧,很简单。

再墨迹两句,缺点也不是没有,四通的接收机接上电源后千万不能关控,否则电机会狂转,这种情况在其它的接收机上还没有听说过。

补充:

确实是没看说明书!  真不好意思!   要设失控保护!

现在好了,关控,电机就停!  这样才叫完美!

网友:
那个天在在旁边怪别扭的  其他的不错 鼓励一下

网友:
感觉天线在旁边好有性格

网友:
这个不应该叫双系统~~
专业点讲应该是双模~~

网友A:
4VF配恒吉、日冠的接收机已经很好了,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弄个2.4G的搞搞。

网友:
从左到右是
1,5P线(连发射板和操作板用)
2,发射天线(3dB) ...
关于对码,大家就看说明书吧,很简单。

再墨迹两句,缺点也不是没有,四通的接收机接上电源后千万不能关控,否则电机会狂转,这种情况在其它的接收机上还没有听说过

还是没有好好看说明书啊
这明显是没有设置失控保护吗!
设置了失控保护,无论什么时候开机关机,都行!

楼主:
说得对!确实是没看说明书!  真不好意思!

现在好了,关控,电机就停!  这样才叫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4VF配恒吉、日冠的接收机已经很好了,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弄个2.4G的搞搞。

老大! 你是没见过什么叫干扰吧!   我这里有的地方,你拿4VF配R136F,照样失控,非要用R136HP才行。  可是136HP多少钱你知道么?  就是146IP也要320一个还不带晶体!

这种2.4G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不然我等穷人就只能“享受”320元一个的146IP,要还觉得不够爽的就来530元的617FS!

网友:
您的情况应该是没有设置失控保护造成的
感谢您对国产王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你是没见过什么叫干扰吧!   我这里有的地方,你拿4VF配R136F,照样失控,非要用R136HP才行。  可是136HP多少钱你知道么?  就是146IP也要320一个还不带晶体!

这种2.4G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不然我等穷 ...

4vf能用136hp 146ip等PCM接收机那我真的要拜一下了。。

楼主:
当然用136HP就不能用4VF了,

网友(2010-08-19):
不能让这个帖子沉了。因为有模友又问我这个控是如何改的了!
呵呵,楼主的天线位置是有点别扭。不过,突破传统也未尝不可啊。

网友:
楼主的控在飞机飞到天上后,千万别动那个开关,否则~~~~~~~

网友:
应该是2.4G和FM双模吧,怎么会是2.4G和PPM双模?

网友(2011-03-23):
先收藏了 回头我也改一个

网友(2012-04-19):
图片挂了。求修复图片挂了。求修复图片挂了。求修复图片挂了。求修复图片挂了。求修复图片挂了。求修复图片挂了。求修复图片挂了。求修复图片挂了。求修复

网友:
对对!我的控买来没动过啊!怎么一连电调也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呢?就是一关控的电源就电机狂转!不懂啊!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