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爽,发动机磨合时,速度时快时慢,真见鬼了,请高手赐 ...
不爽,发动机磨合时,速度时快时慢,真见鬼了,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0-06-02):
15级甲醇机有谁用过,我刚买的50元
发动机
在怠速时,不动油门的情况下,发动机自己加速,过十秒左右又回到低速,然后又重复加速,不懂什么原因,活见鬼了,呵呵!

网友A:
这发动机可真便宜

楼主:
呵呵,米少的人只能玩便宜的

网友B:
LZ风门固定没有?意思是用舵机连接没有,有可能震动引起的,不过这是个人感觉。一般磨机子的时候都比较富油,同等大小的油针和风门时,发动机转速会逐渐提高一点点的。

网友C:
富油磨车,低速不稳定。

网友C:
(2.5CC)15级甲醇机,什么牌子、型号。如果不是遥控用的(竞速、自由飞)低速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装舵机,用铁丝把风门摇杆缠着固定的,没用,还是那样。

网友D:
应该是正常现象,俗话说象猫打呼噜,是富油壮态下的特有的现象。

网友E:
你得用手把住风门才行,稍微富油点对这款发动机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