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450高压版用什么电调?

楼主(2010-06-02):
我的好盈40A(普通版)看来是用不了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3518&extra=page%3D1

网友:
好赢铂金40A,或ZTW40A

网友:
我用好赢柏金40A。。。之前用过TG原配的30A,也没问题。
老支青是用普通好赢40A,也正常。

网友:
我有两块好赢40A。

楼主:
我的说明书还在

上面的小圈2--6节锂电
下面的大圈不明白?

楼主:
再来电调PP

网友A:
建议换个外置BEC,老支青是V3.1,你的是V2.1,嘿嘿,难道有区别

网友:
我用HD 50A上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个外置BEC,老支青是V3.1,你的是V2.1,嘿嘿,难道有区别

买个新电调比较贵,外置BEC有什么好推荐?谢谢

网友:
LZ的电调是老版本,仔细看看:VER  2.1,所以,可能是7805输出,不支持6S的说

网友:
电调好换,已有40A,,在换就要高点60A 以后可以飞500,不浪费。:loveliness:

网友:
7805效率太差,大几百ma的电流就烫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