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换了A123 4sip电池后,舵机会抖舵,还很严重?

楼主(2010-06-02):
如题,请高手解答。。。。。。。。。
换回3S lipo都正常的,是不是摇换
电机
?电调:好盈40A

网友A:
同问
我用的3S A123 斜盘舵是MD933 电调是GL40A 请问高人是不是需要做什么调整 供电会不会不行?又或者需要装什么别的升压?稳压?降压装置?

网友B:
说明5v供电不正常。有可能是你的电调不支持12V以上高电压。

网友C:
请检查你的电调的BEC。如果是7805供电的话效果不太理想。高电压下7805效率低容易出线过热保护从而降低BEC输出造成舵机等供电不稳定,建议使用带UBEC的电调(即目前绝大部分电调使用的开关电源式的UBEC)

网友:
呵呵,已解决,换了PCM接收机后搞定,原来是PPM。。。。。。。
估计哪里干扰了,重新布了下线。。。

网友D:
还是用PCM的!抗干扰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