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达人,购机请教--风神50和天子50

楼主(2010-06-02):
由于项目需求,现在要购买一个油直,一点也不会开---知道很危险,但资金有限只能玩自己的命了,想问问大家,下面两个牌子哪个更好一点啊,我只需要让他平飞和拐弯就行,别的没特殊要求-----
    急待解决,请求帮助,拜谢-----
天子50级燃油遥控直升机
基本配置:
油直:天子50级 高级版
发动机:ASP 46级发动机
遥控器:FUTABA 6EX HP
舵累仪:JY401
舵机:5010舵机X5
排气管
50mm桨
进口OS夹火头
油管夹
电量显示器
50级彩装桨托

Aeolus(风神)50 GF 甲醇燃油3D直升机全套到手即飞RTF

配置清单

Aeolus(风神)50 GF空机版------------------1

50级主桨(玻纤)----------------1

三叶 46级发动机-----------------1

日本FUTABA六通液晶屏道遥控器----1

JB08锁尾陀螺仪------------------1

5010标准舵机---------------------5

OS火头---------------------------1

油机专用电显----------------------1

电池盒----------------------------1

Y线------------------------------3

启动设备

  点火器---------------------------1

进口手动油泵-----------------------1

50级专用桨托-----------------------1

双向启动杆-------------------------1

30-60级启动器---------------------1

楼主:
补充一点

这两个价格都一样,不包括发票3980------淘宝深圳韩枫卖的------不带油----

网友:
现在对于价格不是好了解,但是就机子而言,估计风神的更好,但天子的用料很足,劝LZ找个周围有经验的人带,最好别买网上套机,因为一般都要重复投资电子设备,不是很划算

楼主:
唉,关于套机问题,实在是资金问题,导师就不给我多钱,我又不想自己添钱,看了看自己配花太多了,就想先套机一个,研究控制系统,实在不行交给下一波继续研究------
     对了,用料足是什么意思啊,是材料好么------关于电子设备,由于是企图做个控制器,所以我们项目里估计就得自己换掉了---不知道那几个电子设备比较重要啊

网友:
风神空机可以买,电子设备全部叉叉掉~~~

网友:
油动直升机 你还是用好点的斜盘舵机 最少也用610吧 ,然后陀螺仪最少也用401吧。锁尾舵机最少用9254吧,发动机 建议你用OS50、要不然空中熄火。。你哭可就晚了。。。。嗯。。。

网友:
要么就多花点钱上YT 600顶级套装版本,要么就降飞机级别换450或者500套装,这两个配置在天上属于血滴子,最后花的钱更多,基本就是10年的老爷车,今天换这个 明天换那个,最后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换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项目需求,现在要购买一个油直,一点也不会开---知道很危险,但资金有限只能玩自己的命了,想问问大家,下面两个牌子哪个更好一点啊,我只需要让他平飞和拐弯就行,别的没特殊要求-----
    急待解决,请求帮助 ...

哥,要是手头紧就不要太急着买,国产直机精度低、发动机稳定性差,你一个新手绝对搞不定的,炸一下的差价就可以上yt雷虎了,如果以后出掉,那就是当垃圾卖,不值钱啦
另外,你是一个完全的外行(恕我直言),直机不像汽车,汽车如果一点不会玩都可以直行、转弯,而直机若连悬停都不会,那平飞和拐弯简直就是拿金钱和生命开玩笑,没有百分之一的侥幸。

网友:
省不该省的钱就是费钱的开始。如果LZ打算4000元玩到岸。抱歉,没这种可能。更何况是新手。没接触过直机和模拟器就直接飞真机,无异于秒炸。就算你说的只要平飞和拐弯,但有时候不是你说拐就拐,你说上去就上去的,直机是出了名的上手难啊。当然,你有特殊才能另算。这种配置飞上去,不光要了自己的命,还会搭上别人。4000元,不如考虑电的吧。话说油机7分调3分飞。没人带你,简直是找死……

网友:
LZ 先买个模拟器再说

网友:
楼主可能还不知道芜湖直机事件吧,那个就是XX油直

网友:
坐等收楼主的 炸掉不会修的飞机(我出500块)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个当地的高手帮你飞,付人家点好处费就可以了,期间自己进行模拟器的练习

网友:
列出的配置很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能给推荐下油直自己配的话都需要那些设备么,我买风神空机的话,其他都需要配什么东西啊,型号也给推荐一下吧----不用好的,低端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您能给推荐下油直自己配的话都需要那些设备么,我买风神空机的话,其他都需要配什么东西啊,型号也给推荐一下吧----不用好的,低端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唉,导师说必须油的,还不给我多钱,我也郁闷-----那您能给推荐下油直自己配的话都需要那些设备么,我买风神空机的话,其他都需要配什么东西啊,型号也给推荐一下吧----不用好的,低端就行

网友:
你们导师倒是安逸哦,给钱玩模型。油的推荐30级的,至于发动机一直用国产的,还没空中熄火,直升机发动机一般都是高速,很容易熄火吗 个人觉得没那么容易吧。配个30的机子电子设备一般的价格差不多吧。

网友D:
陀螺收旧的KDS800,100左右,琐尾用DS620,300多,倾斜盘用JR的539,160一个,或者3001。80多一个,空机用天子的30,1000左右,发动机三叶36 400少点,启动器加点火器300控用DSX7.好像1700多,加起来不会超过太多你的预算。不知道米人会不会说这是血滴子,呵呵,我是穷人,机子配置大概就这样,悬停航线完全OK。 拍砖的朋友手下留情。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啦,我确实得好好考虑了

网友:
省钱别玩油的 ~~!油的乐趣就在自己装自己调自己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陀螺收旧的KDS800,100左右,琐尾用DS620,300多,倾斜盘用JR的539,160一个,或者3001。80多一个,空机用天子的30,1000左右,发动机三叶36 400少点,启动器加点火器300控用DSX7.好像1700多,加起来不会超过太多你的 ...

呵呵,配置绝对没问题。以前的飞机配置比这个差多了(指性能,稳定性并不差),照样飞得好好的。
不过配置是一方面,能不能安全地飞起来则是完全两码事

网友:
 这样什么经验都没有,上来就是油机,这导师自己玩油直吗?这不是在玩飞机,在玩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陀螺收旧的KDS800,100左右,琐尾用DS620,300多,倾斜盘用JR的539,160一个,或者3001。80多一个,空机用天子的30,1000左右,发动机三叶36 400少点,启动器加点火器300控用DSX7.好像1700多,加起来不会超过太多你的 ...

这价钱,,,,,,,
这要求
这配置不错了。。。。。。。。。。。。。
买完之后LZ连螺距尺的钱都没了

网友:
我来说个配置吧 楼主如果真的想玩爽油直 我给你个配置  再要低你想玩爽很难了 因为油直本来就烧钱  你光买了直升机没用 以后还有后期的维护 炸鸡费用  包括燃料的价格也是不低的
风神50GF ..........................................1288
ASP46.................................................400
排气管..................................................200
GY401+9254(二手)...........................850
FUTABA3010(4只).............................170x4
遥控:Futaba6EX................................700(或者华科尔2801PRO 900 块左右)
瑞吉60启动器+启动杆.........................220
点火器+火头+一桶油(CP30%比较便宜)250元
总计.......................................................4588元
楼主 你可以爽飞了~~!!不过这台发动机 要是磨合对于新手比较麻烦  上OS50比较省事
祝楼主早日爽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导师说必须油的,还不给我多钱,我也郁闷-----那您能给推荐下油直自己配的话都需要那些设备么,我买风神空机的话,其他都需要配什么东西啊,型号也给推荐一下吧----不用好的,低端就行

你们什么导师啊,必须油的。拿你做小白鼠吧。等你拿到油机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麻烦了。你买套机,就意味着垃圾成堆。不买套机,就意味着要自己装机。装机,调试包括很多东西。螺距调不好,根本飞不起来。贫油,富油,双桨,中立点的位置,十字盘平衡等等任何一个没调好都会出问题的。不是吓你,如果一定要上油机。请务必拜师!

网友:
电子设备绝对不能省,越省越废钱,好的电子设备一般炸不坏,可以用很久。
发动机最好不要省,空中熄火的滋味不好受,炸几次啥钱都出来了
机身倒是可以考虑风神或其它国产的,新手飞不出太大差别的。

纯属个人愚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们什么导师啊,必须油的。拿你做小白鼠吧。等你拿到油机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麻烦了。你买套机,就意味着垃圾成堆。不买套机,就意味着要自己装机。装机,调试包括很多东西。螺距调不好,根本飞不起来。贫油,富 ...

也没那么夸张,坛子里无师自通的多了去了。多翻帖子,多学习才是王道。
便宜套机真的不要买,全是垃圾,玩得不爽还浪费钱。

网友:
推荐个舵机,INO-LAB的650MG、660MG,金属齿,好耐炸,
我的大小炸数十次,半年下来依然坚挺,性价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没那么夸张,坛子里无师自通的多了去了。多翻帖子,多学习才是王道。
便宜套机真的不要买,全是垃圾,玩得不爽还浪费钱。

拜师的目的是就是 实践+学习指导嘛。无师自通的是多。但正因为无师,更应该小心谨慎。像LAMA这种,450以下,炸就炸。摸索着起步,就算走弯路也不至于走上不归路。砍人也很难砍死。至于50油机。。。。。。弄不好就是杀人机器,玩飞机安全第一,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别人负责。而且对于一个新手,就算给你一台完美的JJ。你也不见的飞的好,理论学的再多,没实际经验的LZ到时候飞的不好你能分辨的出到第是自己技术不好,还是没调好?就简单的贫油富油,帖子看的再多,声音你也看得出兮兮?    顺便问句楼主,如果飞机炸了。你们导师出钱修吗?再个,JJ是要吃油滴呀!给楼主个帖子,我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你看看这个也好做定夺。不是不希望楼主入魔。只是提个醒!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7941

网友:
少投入,高付出。

网友:
我的油机配置:
风神50GF
三叶ASP46(油门调节拉杆容易坏)建议楼主用三叶ASP52(油门拉杆有改进)+排气管
遥控器DSX7(配有三只JR539舵机)可用于斜盘控制
FUTABA30101
GY401+9254
瑞吉60启动器+启动杆+火头+启动电池
浆(玻纤和碳纤)均可
接收+舵机电池
自配素油ok可以飞了,定要找个宽阔无人的地方,慢慢体会吧,只要在论坛里泡半年+模拟练习+实战,平飞和转弯没问题的。

网友:
我也是买网上的套机。换到现在最少5000块了。最好自己买空机和电子来装。舵机。和陀螺。控一定要买好的。不然会后悔的

网友:
大家应该还记得 芜湖 事件    那配置应该也不差
肇事人也不可能是故意朝人飞的,  飞直机  还是要注意才对

网友F:
 说说我的 配置  风神50 轴版 610*3   油门9257    陀螺  611一套   发动机 os50蓝头  10C控  现在飞的 很爽

网友:
楼上的   50油机用9257  风稍微大点你的尾巴根本拉不住啊 ~~!

网友:
油门用9257好奢侈
不过要减重的话65MG就可以了

网友:
坚决不要买套机,你价格弄错了吧,应该是2980吧,我买了一套,悔死了,现在把电子设备全换了,多花了1400元呀,建议买空机呀,风神GF的1280元,自己配设备,发动机,我的原配的ASP52的420左右,现在怎么都配成46的发动机了呢,
当然,你要是收二手的,就更省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说我的 配置  风神50 轴版 610*3   油门9257    陀螺  611一套   发动机 os50蓝头  10C控  现在飞的 很爽

9257是怎么装上去的,哪么小,9254吧?

网友:
没看是油门舵机是。。9257。。锁尾是611套装。。米米人

网友G:
小弟老三徒弟 配置 风神50 皮带版 610*4 陀螺 401+9254一套 发动机 os50蓝头 10C控 爽飞中,以前买了个天子30的套机,直接没飞起来……

网友H:
什么垃圾导师呀。。。还要一定要玩油的。。。这不是给新手玩命吗。。还是买个450先学会再上大鸡吧。。

网友I:
你是哪个学校的?你们导师这不是要人命么?学航空的这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网友J:
这个套机太危险!不能买!

网友K(2010-07-07):
等你的飞行技术达到能验证某项研究,估计没有一年半载以上都不行吧。

网友L:
我是新手!从购鸡到装鸡到调鸡调控!损失SU34一架,大桨两副,小桨三副!大齿两个!会对尾悬停了!从购控开始花了三个月,因为小弟钱少,在坛子里学!没人带!一步一步装,最好建议还是入空机!电子设备我是入稍好点的,因为不想重复投资!我是楼主的话和导师说清楚!出问题哪个担就行!

网友M:
风神50没离过地,着车都震得不得了,好不容易离地了,离地比不离地还夸张,那个尾巴抖动厉害,升空不到两分钟620空中冒出浓白烟,赶紧降落但是尾巴已经不受控,走进一瞧,620烧焦了,一股胶味莫名其妙扫齿了。慢慢的要升级,哦的架风神已经花费过万了

网友N:
完了,我的风神50啊!

网友O:
你那是什么项目啊。。。

网友P:
玩自己的命还是在玩别人的命,到时候不是你可以控制得了的!!!

网友Q:
看LZ的发言估计是新手,上油机估计是想做杀手。劝一句,先练好模拟器吧。

网友M:
50油直稳定性好.在山上没人的地方.很好训练.450在人堆里飞照样可以砍伤几个人

网友R:
风神空机不错~电子设备要自己单独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