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共轴双桨与有尾桨的电直操作差异

楼主(2010-06-02):
我现在在学共轴双桨的lama,已经可以稳定对尾旋停了,我玩电直就是娱乐一下,以后会倒飞,8字之类的就可以了。
想问一下飞过共轴双桨与有尾桨的电直的老鸟两都操作的感觉/差异,是否以后要换机型。

网友A:
没玩过LAMA,应该是左右倾斜角度更大些吧。

网友B:
共轴双桨的飞机非常容易飞,应为很稳定。
倒飞似乎不太容易,应为是3D的,现在貌似只有单浆机才行,但单浆的太难飞。
建议上SOLO 260A,先熟悉下最稳定的单旋翼,把260飞好了,再上其他机型。
不过要是只在室内飞,个人认为260就可以了,不必再上其他的了,因为一来机型过大,二来维修成本高。260是不死的,不容易坏。

网友C:
单桨的飞着更刺激

楼主:
谢谢,玩熟了买个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