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5KW的三相电机配什么变频器

楼主(2010-06-02):
我有个0.75KW的三相电机,电机有三根线引出,铭牌上标的是“Y”星形接法,想配个变频器,请教下论坛的高手,我用单相电,配哪种变频器好,功率能达到多大,用来改小车够不够,在线等哦

网友:
首先改三角接法,配0.75KW以上的220V输入的变频器就行了 俺的0618是三相250W配220V输入0.75KW的变频器感觉不错的说,电机改的是三角接法。。。。。你这个电机和俺当初的一样恐怕要拆开了

楼主:
请问你的变频器是怎样的,在哪里买的。
改三角接法是为了加大功率,你用的是250W的,我的是750W的,不用改了吧?

网友:
同问

考虑220伏1.5kw的变频器应该够余量了吧,星形接法要改成三角形接法。
不过还是请哪位高手来谈谈实际效果啊。

还有不用变频器的话,三相电机能不能用其中一相并电容来用啊。力矩损失大不?

楼主:
一定要接成三角形吗?请问变频器输入220,输出是三相电,电压是220V还是380V呢?

楼主:
接哪种接法,总的来说是考虑功率降低的问题

楼主:
哪位高手总结下吧

网友:
改三角接法是变成220V三相,我的是我们公司淘汰下来的富士K7S比较老的一款变频器,我还真没见过220V输入380V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我接上了电没觉得动力减弱,接电容力矩会减弱的。但接电容也要改三角接法的,我就理解这么多了也不知道对不对,有知道的出来指导一下吧。。。。。。。。

网友:
220输入输出也应该是220三相,如果不改三角形接法每相的电压就太低了。闲云大侠的应该就是正解了

网友:
楼上的不对,所谓380V是指的相电压,其线电压还是220v,这就叫三相380v电。如果是三相220V电,则线电压是127v,这时的确要用三角形接法。
实际上就是要保证每个线圈两端的电压为220v即可。Y型接法,线圈两端是线电压,三角形接法,线圈两端是相电压

网友A:
不用说的那么复杂,反正你不改三角解法,你750W  拿去除4 ,还没有那250W哦!!你会疯掉的!!扭矩小的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说的那么复杂,反正你不改三角解法,你750W  拿去除4 ,还没有那250W哦!!你会疯掉的!!扭矩小的可怜!!

是的,我想也没错,除4,怎么解?
改三角接法,功率又是多大?

楼主:
悲哀,以前学的电学知识全忘记了,我只记得是根号3的关系。380=1.732*220

网友:
叫你改你就改嘛,又不会害你,JJYY!

楼主:
我这人就是喜欢弄个透彻,呵呵,还是去找下以前的电机书吧

网友:
呵呵,说实话,我把以前有关 变频器 的帖子搜出来学习了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改啦(不是说不改就不能用,而是改了之后才能符合功率的要求),你也可以在论坛上搜一下以前的帖子看看,你买电机的时候最好找提供两种接线方法的电机,这样你就不必拆电机自己接线了。

网友:
这就是轮回吧,不断新人加入,提问,解答,学习,如此往复,呵呵

网友:
我来了哦!
小功率电机Y形接法一般是指三相380V,三角形接法一般是指三相220V,当然不包括全部,因为我们国内生产的电机4kw以上多是三角形接法了!
再讲如何搭配变频器的问题,如果您的电机是三相380V,Y型接法,那您要配380v的变频器。如果您的电机是三相220V三角形接法,那就要用220V的变频器。

网友B:
如果变频器输入是单相或者是三相220V,那他的输出必然是三相220V,至于很多朋友说是输出三相380V,本人做变频器10余年还没碰到过。
至于楼主说的怎样配变频器的问题,如果您家里条件允许有380V的电源,您直接可以买380V的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下,我拆开了电机,找不到那个公共点,怎么改接线呀,还要找绕组的首端,尾端,线上一个线号(D1~D6)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我拆开了电机,找不到那个公共点,怎么改接线呀,还要找绕组的首端,尾端,线上一个线号(D1~D6)也没有

请看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
还是叫修电机的师傅改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变频器哪里弄的,多少米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变频器输入是单相或者是三相220V,那他的输出必然是三相220V,至于很多朋友说是输出三相380V,本人做变频器10余年还没碰到过。
至于楼主说的怎样配变频器的问题,如果您家里条件允许有380V的电源,您直接可以买38 ...

有380V 电源 想实现无级变速只要直接买380的变频器???  就是三相380V输入 三相380V输出???  那电机是星型接法还是三角接法?

网友(2010-07-22):
电机是Y型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说的那么复杂,反正你不改三角解法,你750W  拿去除4 ,还没有那250W哦!!你会疯掉的!!扭矩小的可怜!!

不明白。为什么要除4呢?
为什么不是 乘0.578呢?
我真的不明白。请明白的讲解一下。
我的电机就没改。拆开太麻烦。懒   呵呵

网友(2011-02-11):
听得云里雾里!   我是220V的变频器1.5KW的,  做主轴无极变速,  要求转速较高,一般为2800转, 扭力较大的电机!   品牌,质量较好!    直接淘宝上推荐一个上来!

网友:
楼主就你主题.半导器件应用要留有一半的功率余这样才安全..0.75三项电机.首先从星接改角接.然后配接1.5千瓦220伏入三项220伏输出变频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