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S和固朗450C的区别

楼主(2010-06-02):
这两个鸡鸡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S在26个字母中排位靠后~C排在第三

网友A:
主要是尾传动方式不同,另外S的侧板不是玻纤的,机身的设计不同,有点像JR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尾传动方式不同,另外S的侧板不是玻纤的,机身的设计不同,有点像JR的样子。

JR什么意思,机身的不同具体在什么地方,那个适合只有四通经验的新手入手?

网友:
从配件通用性来说 C 较好(我本人还是喜欢 S 皮带直传 不过是 SV 玻纤侧板硬度好些)对有4通经验的模友刚开始都一样,一直到翻之前,6通就是能变螺距4通是定距。JR是日本遥控公司,等你进来慢慢就都会明白的。目前国内模友用的最多的控就是J 和 F (FUTABA 双叶)F的控和舵机都不错。仔细看一下置顶帖大有帮助

网友:
S是塑料版的。

网友:
塑料好波纤的区别

网友:
s是塑料的 精度不高  螺距误差可以在正负2度  我最开始买的就是S套机,感觉很废,侧板是金属的,很容易变形,尾垂直翼更是垃圾的可以。碰下就弯,完全没法保护尾翼。自身配重也有些问题。后来换的ALZ的金属JJ  感觉好很多。如果要买就买SV吧  或者C   不过GL的大奖和头罩确实很耐搞,特别是大奖,质量很好很喜欢。

网友(2010-07-05):
我是用450c的,潜水了很久才决定买的,sv侧板有缺 陷,有个地方太细了一炸就断,都听几个魔友说过的,我的450c炸了几回侧板还是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