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铜钎焊的都来教教俺吧~~~~

楼主(2010-06-02):
想焊一些钢件 因为不能用氩弧焊 焊点背面要求光滑的   1.2的薄板牌号 Q196   现在想用铜钎焊工艺

想问的是 需要那种助焊剂啊  焊丝的话呢?
  当然希望有大大来扫扫盲综合介绍下各种助焊剂啊 焊丝 的优缺点 如何选用等问题

网友:
仟焊只能焊铜,要是焊钢只能用铜焊,仟焊不用焊料铜焊要用硼砂。

网友:
氩弧点焊,就是焊接薄板的,焊点平整光滑,试试看

网友:
钎焊是把熔点低于被焊材料熔点的金属或合金作为充填金属(即焊料),而且只熔化熔料而不熔化被焊物的一种熔接方法。我们常见的锡焊就属于钎焊。

网友:
钎焊分为钎接熔焊、软钎焊、和硬钎焊三种。熔点低于450°C以下是软钎焊,如: 锡焊等。熔点高于450°C是硬钎焊,如:黄铜、铜磷合金、银基合金等。

网友A:
用高磷焊条,熔点很低

网友:
钎焊不大可能,会把铁皮烧变形

网友B:
同问,
是不是还要买个乙炔的喷枪,
以前焊过纤焊,
忘了是什么焊条,
就记得师傅给了个象白铁皮的铁条给我,让我用乙炔喷枪把它喷化在板缝上,
铁板被我喷的红红的,
嘿嘿
我现在想自己焊接车刀硬脂刀粒在铁杆上, 用什么办法啊,现在用的好象是铜的焊料,
焊的时候硬脂刀粒不会退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
是不是还要买个乙炔的喷枪,
以前焊过纤焊,
忘了是什么焊条,
就记得师傅给了个象白铁皮的铁条给我,让我用乙炔喷枪把它喷化在板缝上,
铁板被我喷的红红的,
嘿嘿
我现在想自己焊接车刀硬脂刀粒在铁杆上,  ...

我也见过你说的那种东西,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材质,我见的是给钻机焊合金头。硼砂如果不好买,药店就有(听说硼砂是治妇科病的药)

网友:
钎焊的助焊剂分非腐蚀性和活性化两种,非腐蚀性助焊剂是硼砂和硼酸的混合物。活化性助焊剂是在硼砂和硼酸的混合物中加入氟化钾、氯化钾、氟化钠、氯化钠、氯化锂等化合物,可以增加清除氧化膜的能力。
用气焊进行钎焊应采用中性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高磷焊条,熔点很低

高磷焊条比较脆,铜锌焊条、银基焊条焊接强度高些。

网友:
11楼正解!银基焊条最好焊,熔点低且表面靓。
有专用的铜基、银基助焊剂,比硼砂好些。
我用汽油焊枪焊过薄板,很合适。

网友:
不锈钢可以用钎焊,用铜焊条,焊剂用硼砂。要效果好,就用银焊条(含银的铜合金)和专用焊剂。这是用铜焊造不锈钢躺车的,可以参考:
http://www.chinarecumbents.cn/viewthread.php?tid=12&extra=page%3D1&page=1

网友:
我用的是煤气瓶的喷枪,不知道温度够不够焊铜?
很难点着火!动不动就被吹熄,很郁闷

网友:
我有个汽油焊机,似乎温度不足以融化铜焊条,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