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舵机改双向电调的方法 谢谢

楼主(2010-06-02):
我试过 不改的情况下
电机
高速转一小会
舵机
的线路板就会很烫 请教一下高手 感激不尽~~~~~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有刷电调的价额与舵机的价额向差有多少 认为不合算 实验除外 潜下水本挡就有

楼主:
没有啊 电调比舵机便宜 但是电调的反应速度太慢了 (双向电调)
用舵机改的这则反应很快 但是电流一大了 舵机的板子就会很烫

楼主:
很失望的论坛 ~~~~~

网友C(2010-11-16):
加MOS管扩流,不过貌似不能调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