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个问题!!!550E的后续版本!

楼主(2010-06-02):
亚拓的顶级电直都是esp结尾。这个550才是个E,会不会出550Esp啊?
呵呵,目前550E能升级的就几个部位;
1,塑料尾承。
2,塑料尾平衡翼固定座。
3,塑料尾垂直翼固定座。
4,铝合金尾管。
5,塑料L臂。

会不会把这些都换成金属的和碳纤尾管,然后叫550ESP啊?哈哈。

网友:
那是必须的

网友:
说顶级都是忽悠人的,升级无止境

我还以为LZ说下一个型号是什么,有可能:

亚拓天下无敌了

网友A:
 后续是必须的,不然YT以后还靠什么来剥削咱们?过段时间肯定有新型号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续是必须的,不然YT以后还靠什么来剥削咱们?过段时间肯定有新型号出来的。。。。

心甘情愿被剥削,怪不得别人诱惑啊,只能说明你太花,喜新厌旧

网友:
就希望能出个皮带版的。。。。

网友:
就为这几个小件出个后续版本太不值得了吧,山寨改装件都够用了

网友:
LS的这个好像完全没有必要呀

网友B:
其实550加E的最大可能是出550N

纯电直没有单独加过E

网友:
引用 网友C:
YT自家出的金属陀螺座

再怎么没必要,还是有人买

网友:
有的时候做很多小的改进是不会说出来的
比如更换整机螺丝\电子设备软件升级\塑料件配方变更\轴承的更换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550加E的最大可能是出550N

纯电直没有单独加过E

等待..55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