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配电池是2S好还是3S好用

楼主(2010-06-03):
1M大船,40直径桨,125A电调,3650电机,KV3900,KV值高了些,买的时候不懂,挑个数字大的买了,用3S 2P 2200MAH,25C电池,玩下来都烫,想请教下把电池换成 2S2P会合适些吗?新人不懂,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
不懂 你这个是啥热啊 是电池热 还是电机热啊

网友:
不懂 只懂看了要顶

楼主:
都烫手,要不换个小些的船壳,不知会不会好些

网友:
烫手就是电池过载!~换个大容量高倍数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M大船,40直径桨,125A电调,3650电机,KV3900,KV值高了些,买的时候不懂,挑个数字大的买了,用3S 2P 2200MAH,25C电池,玩下来都烫,想请教下把电池换成 2S2P会合适些吗?新人不懂,请教各位前辈。

换6S的   或者2节    3S串
明显的电力不够啊    这么大的电船 3900KV   125A 电调    你只上1节3S电池,电池吃不消的……

网友:
没错,换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