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维修4G6S脚架、不死训练架、不死鸡头改造

楼主(2010-06-03):
炸鸡毁起落架一个,自己维修,过程如下:
左前弯杠摔断,这个没用,为了两边一样,我把右边的也切了,嘿嘿!
左前撑段,先用502胶粘,发现没有依靠,又是受力点,很容易再次折断,我找了张塑料粘纸,我女儿玩的那种,剪了一块和脚撑形状一致的一个长条,再用502就可以了,由于受到粘纸的张力和依托,502就能很牢固地把断的地方重新粘住。
见下图:

自己修的脚架

自己修的脚架

不死训练架,哈哈

不死训练架,哈哈

不死鸡头,把鸡头里面用透明玻璃胶预先贴一层,就不容易裂了。

不死鸡头,把鸡头里面用透明玻璃胶预先贴一层,就不容易裂了。

网友:
我也介绍一下我粘贴脚架的办法:)
我是用细线缠绕,大致在裂痕的左右侧来回交叉缠绕(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清楚),然后上胶。跟楼主用贴纸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呵呵:)

网友:
用线缠效果更好,不过可能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