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飞机连接不上信号

楼主(2010-06-03):
昨天刚刚机子刚刚到家飞了还好好的,今天早上炸了一次,就连不上信号了,开好控机子一会就开始不听的闪,对不上信号,怎么办,求助,

网友A:
你可以对一下频试试。
就按住油门按钮开控,这时候控会滴滴叫,然后飞机加点。
什么时候控不叫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对一下频试试。
就按住油门按钮开控,这时候控会滴滴叫,然后飞机加点。
什么时候控不叫了,就好了。

是按住油门然后开控的开关吗?

网友:
对,把油门那个摇杆按下去,然后打开遥控开关,就看到液晶屏显示一堆减号在跑。然后插上飞机电池就行了,很简单,说明书上有

楼主:
谢谢帮助,好了。

网友:
类似情况的可以参考

类似情况的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