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刀和反面后如何对刀?

楼主(2010-06-03):
在MACH3中经常会出现一把刀无法完成雕刻的情况,中途需要更换不同刀具完成雕刻。问题来了,当第一把到对好刀后,换好第二把刀后如何对刀,这里在不反面的情况下只存在Z轴对刀问题,如何保持与上一把到同样的位置,因为没把到长度都不一样,安装后的长度也不一样,好像在国外网站看到过,MACH3可以预先记录没把刀安装后的实际长度,每次换刀后就直接归零。不知道哪位同学知道MACH3如何使用那个预设刀长的功能。

如果是正反面都要雕刻,问题更严重,胚料反面夹装后,XYZ三个轴都会出现对刀问题,如果有第四轴问题好解决,如果没有又该如何解决呢?

对刀仪在MACH3中如何应用?

用什么G代码可以控制外部继电器?(接口板上已经安装有控制的继电器)只知道通过设置可以控制冷却泵继电器的使用方法。

网友:
安装对刀仪
设置MACH3 probe 对刀仪信号脚
  在mach3的setting Alt6-> tool chang location 设置你的对刀仪的位置 这里的坐标系是你机床的机械坐标系,就是说你的机床要有原点开关,机床开机各轴需要回机床原点。

以上设置好后就可以运行下面的宏代码, 换好刀后运行宏代码,就会自动回到对刀位置进行对刀,此宏代码将进行2次对刀,取平均值。

以下是对刀的宏代码
REM Context 10003
Dim MyToolPos
Code "G90G80"          '绝对
Code "G59"             '坐标系
Call SETOEMDRO(45,0)
Call SETOEMDRO( 42, 0 )     '清零
Code "G1Z0 F2000"           '回到原点
Call SETOEMDRO(3,0)
Call SETOEMDRO(45,10)
x = GetUserDRO( 1200 )       '获取X轴换刀位置
y = GetUserDRO( 1201 )       '获取Y轴换刀位置
z = GetUserDRO( 1202 )       '获取Z轴换刀位置
Code "G1X" & x & "Y" & y  & "Z" & z      '移动到对刀位置
Code "G31Z-100 F300"            '第一次对刀
While IsMoving()
Wend
DoOEMButton(146)
MyToolPos=GetOEMDRO( 42 )          '保存第一次数据
Call SetOEMDRO( 42, 0 )            '清零
Code"G91"
Code "G01 Z5 f500"                   '退回5MM
Code "G31Z-100 F50"                  '第二次对刀
While IsMoving()
Wend
DoOEMButton(146)
MyToolPos=(MyToolPos+GetoemDRO( 42 ))/2         '取中间值
Call SetoemDRO( 42, MyToolPos )            '设置刀补
Code "G28 Z0 "                           '回到机械原点
Code "G90"                               '结束

网友:
反面后需要对 X Y Z 轴都要进行对刀  X  Y 可以使用寻边仪、中分棒,   Z轴对刀可以使用 Z轴设定器。mach3也可以使用对刀块进行浮动对刀(可以参考林大夫的帖子)

网友A:
这问题提的很好,我也正在琢磨这样的问题,如果有哪位大侠再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讲一讲,我估计对新手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或者谁来教教我,我学会后我来发图文并茂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提的很好,我也正在琢磨这样的问题,如果有哪位大侠再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讲一讲,我估计对新手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或者谁来教教我,我学会后我来发图文并茂的帖子?

非常支持,顶上去

楼主:
2楼同学的做答,好像是初次对刀才用的上,和同胚料二次对刀不管吧,用过大海开发的对刀小程序,感觉在第一次对刀的时候很管用,第二次对刀的时候就没用了,误差很大,也许是自己摆的不好,人眼毕竟不如电脑啊

网友B:
同问 用潍宏的怎么二次对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同学的做答,好像是初次对刀才用的上,和同胚料二次对刀不管吧,用过大海开发的对刀小程序,感觉在第一次对刀的时候很管用,第二次对刀的时候就没用了,误差很大,也许是自己摆的不好,人眼毕竟不如电脑啊

这个宏程序就是后面多次对刀的  换好刀后就可以执行,将自动完成偏移量的设置

使用对刀块对刀,或者称为浮动对刀 确实是只能第一次才有效,因为第二次对刀基准面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 用潍宏的怎么二次对刀

维宏低端卡 只能实现浮动对刀, 所以换刀后第二次对刀就很麻烦了

楼主:
可以用第四轴反面,换刀对刀还好点,加偏移量就可以,但反面对刀是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在正面打一个定位孔,在反面镜像位置也打一个定位孔,反面后刀尖对定位孔,这样需要在出刀路的时候以定位孔为基点,这样是否可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用第四轴反面,换刀对刀还好点,加偏移量就可以,但反面对刀是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在正面打一个定位孔,在反面镜像位置也打一个定位孔,反面后刀尖对定位孔,这样需要在出刀路的时候以定位孔为基点,这样是否可行 ...

你的这个方法精度是不高的   正确的方法是需要把工件的编程X  Y点设置在胚料的中心点 Z在胚料的上方  这样  X Y 对刀的时候  就可以寻边  就可以计算出 X  Y 的对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方法精度是不高的   正确的方法是需要把工件的编程X  Y点设置在胚料的中心点 Z在胚料的上方  这样  X Y 对刀的时候  就可以寻边  就可以计算出 X  Y 的对刀点

如果胚料非金属材料,比如蜡或代木等,如何寻边呢?如果是金属材料可以反面后寻边取中心对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胚料非金属材料,比如蜡或代木等,如何寻边呢?如果是金属材料可以反面后寻边取中心对刀。

非金属为什么不能寻边   如果正反面的话   要要么在第一面的时候  把外型铣出来  要么胚料要处理过   还有就是做夹具,总归是有方法的。

楼主:
在网上看到过有用标准量块放在胚料边上寻边的,好像这样很麻烦每次都要换一个位置摆,才能寻四个边,不太方便,看资料说有一种是带表寻边器,专门用做非金属材质胚料的寻边。是有这样的东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看到过有用标准量块放在胚料边上寻边的,好像这样很麻烦每次都要换一个位置摆,才能寻四个边,不太方便,看资料说有一种是带表寻边器,专门用做非金属材质胚料的寻边。是有这样的东西吗?

如果知道胚料的实际尺寸,只要寻2个边就可以了     只要技术到家,豆腐胚料的可以。
代表的寻边仪,最便宜的都好几千

楼主:
光留记号可不行,集思广益,留点有建设性的意见吧

网友(2010-10-05):
不是简单的反面对刀。应该从设计上来考虑。
比如在模型上要设计出对刀的位置和方法,在加工之前先把对刀加工出来,考虑好夹具等因素。

网友:
比方说你先加工出一个精确的四方块,8个角的位置都是精确的,那么你再对刀就方便了

网友:
反面雕刻完全不需要对刀。只要定位尺。雕刻第1面最后切割完成的时候不让工件移动,然后把XY两条边固定在台面卡住工件XY方向,再反过来。把工件靠着放就好了。肯定准。不过前提是软件设计的时候 工件必须为设计版面的中心位置,因为如果工件设计的时候偏心,反过来就无法对上了。

解决浮动对刀的问题有很多方法。 可以自己想的。如果一个工件是10CM 那你完全可以两面铣平。然后用15CM长的胚料,把多余出来的那5CM做基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