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汽油引擎是否有方法远程启动?

楼主(2010-06-03):
请问汽油引擎是否有方法远程启动?我的意思是途中熄火了。。有能远程启动的方法吗。。。

网友A:
可以啊  我的摩托车装上防盗报警器 就可以远程遥控启动了

网友B:
晕!LS使我想起......有次我拿同学的摩托防盗报警器按,结果按了打火那个....害那摩托车摔坏了后视镜....

网友C:
呵呵,运程遥控直升机 ??

网友D:
摩托车挂空档上,可以远程打火起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途中熄火了。。有能远程启动的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意思是途中熄火了。。有能远程启动的方法吗。。。

网友E:
26CC船模发动机就有带电启动的,用一个通道控制一个功率管去推动即可。只是,额外增加的数百克重量,你可以接受的了,就好办了。

网友F:
装个马达,一个通道遥控控制马达开关就OK了!
如同楼上所说,一个马达加上减速齿的话,肯定是有数百克的重量的。

网友G:
 可以把发动机上的发电机改成无刷电机
再加一个转换器 就行了

网友H:
汽油发动机完全可以增加远程启动遥控。但是发动机要增加离合器和启动器还有启动用的动力电池,全部大约有1KG吧。用一个舵机控制一个启动开关就行了。

网友I(2010-07-07):
加起动电机、电池,重量增加很多,说不定飞不起来了,另外,我也是常熟的

网友:
大飞机还比较值得
见过有人给汽油坦克模型加电启动的,一打就着,呵呵。

网友J:
有的,这种船网上看到过,遥控起动,

网友K:
基本上来说,如果在天上熄火了,估计你整个电启动,也是很难再搞着的····

网友L:
用无刷+减速齿轮 可以,而且还很轻!

网友M(2010-08-17):
 一战时的飞机都是手拨启动,熄火照样得迫降

网友N(2010-09-23):
应该不能 除非按汽车那样的电打火

网友O(2013-01-03):
可行性不大先不说重量空中熄火一般都是有问题是打不着的。正常的话你也不会空中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