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的套式铣刀杆 面铣刀盘用(12楼发现秘密)

楼主(2010-06-03):
这个直柄套式铣刀杆买的时候想省点邮费 咬咬牙就买下了 谁知道一放就是多半年的 一直找不到刀头 (淘宝里有都是大尺寸的) 杆直径12MM  配合刀孔是13M的 这是最小号的了 套式铣刀柄有直柄的 莫氏锥柄 R8 数控 7:24  几乎全了 本来以为刀头很好配…………
我就纳闷了 怎么找不到刀头 资料也没有   懂的朋友能出来讲讲吗?? 先谢过了

后续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8995&highlight=%2Bchristzyy

网友:
我怎么左看右看这个就是个铣刀盘的吊杆

楼主:
好像就是额    不过貌似没配这么小柄的

网友:
直柄套式铣刀杆,不过国标套式铣刀好像最小內孔是16mm的。你这个13mm的东东是进口的?

网友:
干吗非得找配得上的不常见的盘式铣刀呢?上个环不就ok了
....套句土墙上看到过的大字宣传语~~~~~~ 要想富多种树来少生娃,上了环你安心来我省心

网友:
楼上说的也是,不过这么细的杆子,就算用最小直径40mm的套式铣刀,强度能够用吗?

网友:
一般来讲,都是22MM的,配50或63的刀盘,16的也有,但不多见。其实最好是27的,可以搞到80的的刀盘,再大柄就太粗了,不适合小床。

刀盘选用的原则都是尽可能在在现有的柄允许的条件下,配最大一号的,铣大面积比较方便。

楼主:
配到兴许能用上的铣刀 应该叫两面刃铣刀吧 求改装建议
内孔匹配 我感觉这刀应该是卧铣上用的
问了很多人 确定这个就是面铣刀盘的杆

楼主:
按铣刀盘查来查去偏偏只有16的 真郁闷
看下图 我配的这三个刀头尺寸还算匹配(直径35) 回头好好改改

楼主:
发现秘密了 哈哈
原来两个驱动键是焊接上去的 我刚才拿在手里琢磨怎么改 忽然发现有裂缝 越看越不对劲 再仔细看做工也不一样 磨的痕迹是断开的 哈哈 断定是接上去的 拿个榔头錾子5分钟敲下来了 我原来还纳闷这两个驱动块怎么做出来的…………
看图  :loveliness:
现在好改了 铣刀原配是键槽式的 我回家给刀柄上磨个键槽就OK 上面做个垫圈 使用原压帽 有机会找个磨工把刀杆磨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不会滑动吗?配置给面洗刀盘吧

网友:
我是说你前面的图里刀盘就一个键槽 刀杆有2 榫怎么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