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飞过环球飞MD520 4通道共轴双桨电直

楼主(2010-06-03):
本人新手,想入手一台4通电直室内飞一下,不知有谁飞过,还望各位大虾指教一,先谢了。

网友:
正在玩...高度不太好稳住...其它相对一撕开大lama不够灵活...一块电能飞8分钟...电机并列是个问题...热...去掉头罩稍好些...另外在电机间加个小支撑......

网友:
环球飞MD520 貌似壳好看,不错

网友:
非常稳定,适合入门,就是电机太热,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MD520不错    我MD520 和E-SKY 大lama 我都有    除了大小有区别   电机飞了都热  现在都什么天气了 还不热啊 貌似它的控比一般的4通飞机控要好点  以后可以玩别的船或者固定翼

网友:
打算收个外壳来改装

网友:
您好,环球飞航模MD520配真正模型级别的遥控器(天地飞4通 2.4G),摇控器以后还可控制其它模型飞机!并非市场上玩具档次的模型!遥控器可以使用于固定翼、船模;
飞行性能稳定,结构牢固,请看测试视频

网友:
环球飞航模:
为什么你们不出无刷的环球飞航模MD520?有刷马达不耐用,发热严重,飞3、4分钟就的休息一下,免得马达磁铁退磁。出无刷的多好,就算比有刷的贵100、200,我相信都有很多人买的。
快出无刷的吧!

网友:
等无刷版的,或者单浆版的MD520打算败一个

网友:
无刷的好,配的控好,不错

网友:
还有一款是配天8控的~~~~~

网友(2010-10-14):
啥时候出无刷版本的,我就入!现在的有刷发热严重,导致飞行中会掉下来。

网友(2012-01-29):
期待无刷双桨.价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