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点装机建议

楼主(2010-06-03):
我是风神50的机子,要配什么样的控,什么样的
舵机
,什么
陀螺仪
,给点建议,要经济实惠的,本人节俭,杜绝浪费

网友A:
GY520 舵机DS610 控DX6 DX7 或者8FG

网友B:
LZ预算 准备飞什么类型的 3D?还是悬停+航线 全部说完再考虑配置

楼主:
现在准备飞悬停+航线,最好留点升级的空间,飞熟练后在准备飞3D

楼主:
我现有的控是天8PCM的,不知道飞油机安全不,

网友C:
可以问出这样的问题的,大多数是悬停+航线。 便宜的用3003或539舵机,KDS800陀螺仪加一个好一些的锁尾舵机,锁尾舵机400-500左右吧,控DX6 DX7 WK2801pro 都可以。

网友B:
反正俺是一步到位的610*3 620油门 650+GP780 10CG控
LZ的话 3003/539 401+9254 控的话不做评论 毕竟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我是F控 推荐8FG 一步到位

网友D:
控和发动机 不 要省 别的都可以省 这是经验..........

网友E:
最好控要好点。发动机用OS50好调。舵机610。尾401+9254就差不多
控说真的不要买太差的。失控就麻烦了。油机啊

网友F:
我玩了一段时间油机50的,技术谈不上什么,只是悬停,飞不高也飞不远。我认为:控选择一个2000元左右的足矣;飞悬停和普通航线的话发动机就选择国产的,斜盘舵机用ES539即可3个才100多元,锁尾舵机和陀螺可用401+9254;油门舵机可用F3003;此配置如用的好的话悬停航线都能熟练飞行了,再考虑更换发动机、斜盘舵机加油门舵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