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帮我分晰下问题的原因。。。。

楼主(2010-06-03):
我就是爱折腾飞机  喜欢装机拆机   最近被飞机折腾了。。。
1、YT450PRO螺距-2、5、12   油门曲线也是正常的  飞机有一点点双浆,怎么调都有一点点 可能是浆太软的问题,飞机飞起来后出现个问题 推油门飞起来还算稳 稍减点油门就会突然降下来(以前飞稍减油门没有这种现象) 一打方向也有 突降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我用替换法  把旋头十字盘以上部分给换成一套新的  问题就解决了  飞起来平稳,不会不减油门或打方向飞机突降了  但是我想整清楚原来的旋头为什么会出问题这个问题  倒底是哪个金属件变型出现的这个问题
请各位帮我分析下  。。。谢谢!

网友:
1. 检查主轴横轴是否变形
2.十字盘以上的球头是否松动
3. 十字盘以上的金属件是否变形

网友:
是否哪里不顺畅

楼主:
感谢回复

问题已找到并解决 十字盘以上有金属件变型造成的  一个金属臂小弯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