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龙问题集锦

楼主(2010-06-03):
1,原装
电池
要满冲满放么。
2,滑行跑不直飞不起来。喜欢打圈。
3,尾翼微微侧偏,是尾杆与机身连接本身就微斜。尾翼左右相差(翼尖)0.5cm。
4,小飞行员有必要装么。
5,大翼皮筋要绑几根。平时皮筋是否要卸下。如何保存皮筋。
6,音频模拟线不会用。根本操作不了。插麦克还是耳机都不知道。
7,fms里没翼龙的模型,怎么练。
以上是小弟的问题,小弟刚入手翼龙。以前飞直机.觉得,固定翼太难了。一是心理压力大。二是一飞就爱摔。
希望,前辈能帮我回答上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别想太多,大胆飞吧~~~~皮筋只要不在太阳下暴晒是没问题的。模拟器可以自制音频线插在麦克风或者线路输入接口上。可以去查一下响应的资料
飞机练习不一定非要一样型号,主要是练习舵面发射

网友B:
1:如果是锂电,不要过冲过放
2:跑不直要调整你的后尾轮
3:尾翼和主翼一定要平行
4:装上显幼稚
5:大翼皮筋最好买服装上用的白色皮筋,平时不用最好把它拆掉,不要让太阳直射
6:好像要配USB接口模拟线
7;找练习机即可
个人所见,仅供参考

楼主:
他,老*在fms里飞的好啊。真的飞,就傻B了。

楼主:
请,各位大大,给我解答。新人啊,不容易啊。

网友C:
``````````````
我之前飞过翼龙``感觉不太好飞```
动力系统不足够```后来没飞起来``就换了EPP的3D机``上无刷上LI电```
好飞得不得了````````

楼主:
我之前飞过翼龙``感觉不太好飞```
动力系统不足够```后来没飞起来``就换了EPP的3D机``上无刷上LI电```
好飞得不得了````````
怀疑

网友D:
翼龙不错 很稳

楼主:
请,各位大大,给我解答。新人啊,不容易啊

网友E:
搞一架KT板的流星你就找到感觉了

网友F:
在模拟器里练到可以飞5分钟不炸机 并且可以定点降落就可以飞真机了
飞机不跑直线肯定是轮子歪了

楼主:
我在模拟里飞半小时,没事。但还是炸。痛苦啊。

网友G:
翼龙是有一毛病起飞向一边跑,飞的时候微调垂直尾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