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300元做回试验,用乙醇清洗线路板不发白的办法

楼主(2010-06-03):
没有四氯化碳。洗板水弄得到,但不清楚成分,担心有毒。所以用无水乙醇清洗电路板,但是每次板子干了,就会发白,看上去没有光泽很是难看,反复洗3、4次也是没办法解决。

后在赛格看到一个缸,随口问起是超声波清洗机,价格才百多元,但是尺寸很小,洗手表表带还差不多。

这次在taobao上找了个大些的,差不多花了300。想好了,要是洗电路板效果不好,就用来洗水果,对付葡萄,小番茄应该没问题。

到手后立刻试验,倒一整瓶下去,刚刚达到最低刻度线,时间调最长,发现酒精都变热了,清洗效果超出预想,非常干净。

网友A:
水洗也行啊

网友B:
没有超声波清洗机直接用异丙醇也可以的 。酒精用在超声波清洗机里要注意控制温度,酒精闪点很低不安全(蒸汽易燃)。

网友C:
f发白是溶解在酒精里面的松香再次析出   如果可以刷的话 用个小刷子刷下板子也会很干净的

网友D:
小心着火了。
据我所知,超声波洗电路板是用水洗的。

网友E:
洗电路板我用香蕉水,洗得干净

网友A:
用富炎洁吧,洗洗更健康

网友:
我用二甲笨洗的.但气味太刺鼻了.

网友:
我也是用二甲笨洗的

网友:
酒精加松香 就行效果挺好的

网友F:
二甲苯有毒,还是小心点,能不用就不用。我们拿一点点擦显微镜的油镜,闻到都觉得很难受。

网友G:
板子上不能有晶振哦,否则有可能会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洗也行啊

真的假的?松香应该不溶于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超声波清洗机直接用异丙醇也可以的 。酒精用在超声波清洗机里要注意控制温度,酒精闪点很低不安全(蒸汽易燃)。

嗯,有时间了解一下“异丙醇”的情况。
谢谢提醒,你说的情况我真的碰到了,酒精变得很热,我在上面盖了一张厚纸,掀开后一股蒸汽,要是被火星点燃.......
现放在通风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f发白是溶解在酒精里面的松香再次析出   如果可以刷的话 用个小刷子刷下板子也会很干净的

认同,肯定是松香析出。之前我是用牙刷,3-4次也不行,估计要用更多酒精稀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心着火了。
据我所知,超声波洗电路板是用水洗的。

工厂真的是用水?大概是用了特殊的水溶性助焊剂(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洗电路板我用香蕉水,洗得干净

还有谁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富炎洁吧,洗洗更健康

大家来看看,这个要怎么回??

网友H:
为什么不用香蕉水呢 很干净 新的一样 也没有后遗症

网友I:
发白的用热风吹一下就行了,老婆,拿电吹风给我

网友J:
不要用酒精了,用酒精加入清洗是危险的操作,酒精在超声波的震荡下会急速挥发在空间,达到一定条件会爆闪,有毛的动物会瞬间变光猪的,这次没闪纯属偶然。用一般的不可燃清洗液就行了,安全第一呀。

网友G:
LZ你这个是多少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甲苯有毒,还是小心点,能不用就不用。我们拿一点点擦显微镜的油镜,闻到都觉得很难受。

有毒的能不用就不用,也是这么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子上不能有晶振哦,否则有可能会损坏的

的确如此,早听说抗震性不好,也不知道能承受多少G,可能经不起超声几分钟,所以之后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用香蕉水呢 很干净 新的一样 也没有后遗症

不行吧?!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工业酒精洗两遍

在带盖的容器内用较多酒精浸泡一会,配合大小刷子刷去白斑,取出电路板;换干净的酒精再重复浸泡刷洗一遍,晾干一般就比较干净了,晾干的线路板再用干刷子刷一遍;最后若有条件用PCB保护漆喷一遍,保护漆本身可以溶解细小的松香渣子,喷漆后板子更加显得干净了。
脏的酒精可以沉淀后分离再用。有些元器件不能清洗只能清洗后补装。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要用酒精了,用酒精加入清洗是危险的操作,酒精在超声波的震荡下会急速挥发在空间,达到一定条件会爆闪,有毛的动物会瞬间变光猪的,这次没闪纯属偶然。用一般的不可燃清洗液就行了,安全第一呀。

是的,确有酒精味,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小心处理。考虑无毒,将来还能洗小水果。
楼上有位朋友说用水洗,我怀疑对付不了松香,工厂估计用的是水溶性的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你这个是多少瓦的

说是70W,也不知如何验证超声功率?

网友:
俺用超声波洗手机时用纯酒精,没有把晶振洗坏过,洗电器板用香蕉水,洗得很干净.

网友:
没听说用水来洗的,个人用洗板水+超声波,10秒即可.

网友:
香蕉水,各地叫法都不太一样,有叫香蕉水,有叫天拉水,有叫信那水,有叫天拿水,好象还有叫橡胶水,油漆行业叫“硝基漆稀释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富炎洁吧,洗洗更健康

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富炎洁吧,洗洗更健康

阴阳咋能乱用,补阴不能壮阳的

网友:
我用丙酮洗,丙酮对肝脏有毒性的,使用的时候通风环境下洗,洗完了,丙酮挥发快,让板子自然晾干,也就是几分钟就可以干透,丙酮溶解性强,什么松香,焊油,统统的清洗掉,就是对肝脏有慢性的毒性,千万小心。

网友(2010-07-07):
引用 网友I:
发白的用热风吹一下就行了,老婆,拿电吹风给我

正想说这个

网友:
楼主,如果是小电路板,可以到花草鸟鱼市场买个超声波雾化器,用那个和你的300多的超声波清洗机的效果一样。只是功率小了点。
可以用来无法刷、擦的东西,效果不错。

网友:
可以用汽油洗,好多电子厂就是用的汽油

网友:
据说超声波对某些电子元件有害,例如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