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刷电机,请帮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0-06-03):
直流的.内转子两端都有轴承.转速应该挺高的

我想知道.这个东西可以卖多少钱.呵呵..

网友A:
支流还是交流啊?
这么小 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流还是交流啊?
这么小 好玩,

直流的

网友B:
不一定是直流无刷电机。就算是,这个也就卖5元

网友:
看起来不想无刷,如果是无刷电机,应该是外转子

网友C:
我都蒙了,借宝地问下,台扇的电机是内转子又没有碳刷,是属于无刷还是有刷。无刷是根据什么区分的,期望高人给俺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蒙了,借宝地问下,台扇的电机是内转子又没有碳刷,是属于无刷还是有刷。无刷是根据什么区分的,期望高人给俺指点指点

呵呵,你太老实了.把归类看得太死了.电风扇电机属于单相异步电机

通常说有刷或者无刷是相对于直流电机来说的.交流电机另外有归类

参考下电机分类吧.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直流无刷电机。就算是,这个也就卖5元

你这么说我彻底绝望了.呵呵

我原以为总得也卖个十来二十块钱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太老实了.把归类看得太死了.电风扇电机属于单相异步电机

通常说有刷或者无刷是相对于直流电机来说的.交流电机另外有归类

参考下电机分类吧.一看就明白了.

原来这样啊,俺忽略了交直流的存在,现在忽然就明白了,多谢指点

网友:
好像是從硬盤拆下來的

网友:
用得上就值钱,用不上就不值钱

网友:
你卖5元试试,会有人抢购。

网友:
初步鉴定属于老的3.5寸硬盘(厚,多盘片)电机,我有几个,还没舍得弄开。

网友:
是无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