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付以后的5c充电 想一步到位 给推荐个稳压直流电源 ...
为了对付以后的5c充电 想一步到位 给推荐个稳压直流电源吧

楼主(2010-06-03):
(无正文)

网友A:
DN原装的,或者是笔记本电源也可以的

网友B:
我用的鸿海,哈尔滨的,带风扇,26a

网友C:
5c的话。。还要看你用什么充电器。。。

网友D:
我用12V,30A开关电源,99元,挺好用,充电器是EOS0712

楼主:
30a的够了吗 如果4s 3500mah 要5c冲 就是17a
不知30a够不

网友E:
原帖由
frank8792
于 2010-6-3 19:34 发表
不知30a够不
4S充满电压为4.2x4=16.8V
16.8x17.5=294 W
已超出0720额定的250W,
规格是250W 或是20A
要输出最大功率必须输入超过14.8V
LZ如果使用最大功率 也就13~14A的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