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sp飞起来发抖,感觉跟陀螺仪无关

楼主(2010-06-03):
新装一500ESP,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一边的副翼舵机在控制时有点异常,打舵有时要回弹一下,在通电状态下,用手轻轻往上或下碰一下,舵机会回弹一下,最后位置不变,当时就估计飞起来肯定有问题,可是已组装大半部分,就没拆先试飞,结果飞起来果然有问题,往右边打舵,机身会抖两下,很明显,追尾的情况通过降低感度到40(我的是futaba遥控器T8FG),不追尾了,但是打尾舵旋到一定角度后要回弹一下,这正常吗?舵机的问题能否请亚拓厂家的人说明一下

网友:
如果是原配GP780或GP750陀螺的话,感度40都偏高。说明书上说Futaba的控设25%-30%就行了。

网友:
30^35之间吧,我36

楼主:
谢谢ls两位模友,那我下午试试,我陀螺是gp780,尾舵是ds620,陀螺仪设了大约30%的尾舵延迟

网友:
看不懂 来顶贴的

网友:
反复调感度 gp780可以的 我的500e也是用gp780,效果很好。

网友:
到底是啥原因啊,我也想知道,有没有人解释一下撒

网友A:
我是用的YT450SE也有这种情况,我是才换的:GY520+FUTABA:BLS257,电机也是才换的YT450M控上感度大约在40%的样子(控是10cp),原来用401时,飞起来时,尾部没有摆动.但是自从换了后,飞行时,尾部有不时的左右摆动。尾管,尾轴,主轴,横轴,浆都是换的新的。请教各位朋友这是怎么回事。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的YT450SE也有这种情况,我是才换的:GY520+FUTABA:BLS257,电机也是才换的YT450M控上感度大约在40%的样子(控是10cp),原来用401时,飞起来时,尾部没有摆动.但是自从换了后,飞行时,尾部有不时的左右摆动。尾 ...

我的TG450刚换上GY520+DS8910,也是10CHP的控。控上感度36%(我用IDL1),锁尾很好。你的数据看来问题不大。尾舵机是否用圆舵盘,球头到圆心距离是否为7.5mm(即用最短舵臂)? 如不是,按上述方法试试

网友:
检查主轴轴承

网友:
是不是斜盘舵机中只有这一个舵机上下可以跑动??再观察一下其他舵机有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是一个舵机有这个问题的话就好办了,故障是:那个舵机的大齿轮与电位器连接的地方有较大的位移间隙。
简单处理的办法是:将舵机大齿轮卸下后用极少量的AB胶崁入大齿轮电位器插销孔中,然后插入电位器金属柄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500与其他型号的机子有点区别,发抖这个现象在500比较明显,按照说明书说的,悬停位置的油门曲线要高点,刚开始我飞500的时候普通模式也是抖得厉害,检查了所有机械问题都找不到答 案,后来把油门曲线逐步提高,悬停的时候是70,就没有抖得现象了

楼主(2010-07-04):
好久没逛论坛了,今天一看,好多回复,特别感谢gzbzyj67

网友:
回弹是尾推行程过大,碰壁。 那些高手呢,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