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入手机型

楼主(2010-06-03):
RT
我是偶然中毒的。。。
本来以为直升机很好飞,结果一看论坛。。。这么难啊,我最喜欢
所以中毒想入。。。
大家帮我参考下入什么。。。
lama不想入。。。原因是共轴双蒋的。。。听说好飞。。。本人属于没钱那行列里的。。。想买一个400左右的多玩会呢。。。所以pass...然后就是配件好配。。。雷鸟听说配件不怎么好配啊。。。还有就是手柄(暂时这么叫吧)要4通道的吧。。。是不是有手柄就能模拟练习了啊?400左右有什么好方案么?

楼主:
那个问问大家说得450是单将么么?听说单讲不抗风啊。。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搜索一下,大奔和夏利的**

网友:
单浆比双桨抗风百倍,400左右的还真难选哦,我估计除了二手的可能找不到了,还要能练模拟器,更是难上加难了怎么你也得有个一两千块再玩吧,攒钱吧,兄弟

网友:
400的买来只能看

楼主:
我就是看了才奔驰那个才想买个400的。。。

网友:
太简单的不想玩,想玩的爽,那么,450是最省钱的,不过再省,也要准备五千,才能玩起来

网友:
只有先搞个450的空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了才奔驰那个才想买个400的。。。

话说你是看了哪个奔驰。。。

楼主:
就是上面说得夏利和大奔的那文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推荐买个九鹰260 ,450就可以飞了

网友:
400真的不够。。。玩具都不够。。。配件充电器电池模拟。。。。等等   LZ还是先存钱吧

网友:
不知魔道多深。。。

网友:
啊  400元   可以买个陀螺仪    还买不到什么好的

网友:
别乱打击人。可以买个单桨的丘比特V3。很不错。有官方论坛。现在玩的人很多。非常的耐炸。原装配置500内。480左右。升级无刷套装后很暴力。新手不用升级。把原装的370电机废了再升级。那东西不叫手柄。叫遥控!

网友:
同楼上意见~我也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很明白楼主的感受~个人建议三个机型,一个是lamav4,这个是单桨的,一个是楼上的丘比特v3,还有一个是雷鸟4代,因为我当时直接上450了,所以那个的配件好不好配我不清楚,建议楼主可以选择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我想知道450是什么桨的啊?也是单桨?还有就是丘比特配件怎么样安?好找不?贵不?还有lamav4也是单讲的?雷鸟听说也是?主流就是这个被?还有最好要锂电。。。不过臬氢也程。。。我12节eneloop。。。三洋大电流放电电池。。。

网友:
楼主真想入魔,400元不够的,不过可以先买个带手柄的模拟器练熟4面悬停,再攒钱(4000~5000元)买个450机子(亚拓的比较好些),多在论坛潜水,学会装机、调机和修机,然后就可以上真机练习飞行了。个人感觉4通的单桨机不值得买,那个其实很不好飞,而且配件特别贵。

网友:
450就别考虑了,和你预算相差太大,一个差不多的控都在你的预算的两倍往上说话了~那三个都是单桨机,4通道的,练手不错~活着就是一两百买个模拟器回家插到电脑上先链技术吧,也行,就是有点枯燥,怕一般人耐不下性子

楼主:
模拟器我看丘比特的控有这功能啊

网友A:
"我12节eneloop。。。三洋大电流放电电池"
这个不能用作动力电池

网友B:
想知道丘比特V3的官方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