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1.8M 滑翔机 请教

楼主(2010-06-03):
我买了架这个滑翔机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db=MARKET&id=1898525
不知道怎么配 桨和 马达,我手头有个3545   5mm 轴径 马达kv1200,实测3s最大拉力为2.5kg,我试了下 能装进去。
这个滑翔机的 装整流罩地方的直接是 42mm
给为给推荐个整流罩  和 桨 吧,我想用4s的a123 飞这个飞机

网友:
我也想买这款,也不知道怎么配电子设备,同求。

楼主:
这款飞机做工 不错,老板人也挺好!

网友:
按照你电机的KV值,用4SA123不合适,建议用3SA123,配12*7的折叠桨

网友:
D43×H38mm Φ5轴心的折叠桨罩最好

楼主:
可买整流罩  郭老板说  D43×H38mm Φ5轴心的折叠桨罩  配 16-18寸的 桨,12寸的桨能配吗? 能装上去吗?

网友:
D43×H38mm Φ5轴心的折叠桨罩,我现在就用着呢,用的就是12*7的折叠桨。

楼主:
是用的浩业  的  新款 整流罩吗?

网友:
就是那一款

网友:
如果桨罩标准配的是16的桨,按理说是能装12的桨的,可能要改一下的。。。。。

网友:
这款飞机还算漂亮,只是有点重了,如果按这个配置,2217电机74克,30A电调27克,2只舵机25克,接收机10克,9X5折叠浆1套47克,3S2200MAH电池170克,约353克,整机近1000克。我做的2米电滑就是这个配置约800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做改动,直接装上就行

网友:
昨天我也买了一套,今早寄出了,等待中,下午顺便请教了卖家关于电机的问题,最后在网上买了飞速达 FC2835-10 无刷,kv850,轴径4mm,配浩业新款 D38XH34  + 1206折叠浆,整流罩轴径是4mm的。

这种电机是前装式的,在飞机的前端开4个3mm的孔就可以安装电机了,很方便。38mm的整流罩配合42的机身,刚好配合了机身的弧度。最好的是,都在一家里搞定了。

飞速达

楼主:
我配 43  * 38 的浆罩, 16*10.5的 浆,没记错的话,是这个配置, 整流罩 大点好 ,降落的时候不容易伤到机身
配的的3545   1200KV电机,重145g左右,   50A电调, 两个3003 两个北西9G舵机 ,电池用A123  3S重220G
总重在1300G 以上

网友:
期待楼主的飞行报告

我感觉桨大了
另外,电调一定要设刹车,不然关动力滑翔会很不爽

网友: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副翼的舵机用辉盛9克不行太厚,5克也不行,最后订购了3.6克的,在担心,扭力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配 43  * 38 的浆罩, 16*10.5的 浆,没记错的话,是这个配置, 整流罩 大点好 ,降落的时候不容易伤到机身
配的的3545   1200KV电机,重145g左右,   50A电调, 两个3003 两个北西9G舵机 ,电池用A123  3S重220G ...

16x10.5的浆,3445,KV1200,工作电流多大,拉力多大??会不会太重?

网友:
今天将飞机基本装好,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使用我的C2830马达,浆,和2200MAH,3S电池时,重心后移,在50%多的地方,在电机位置加上70克重物,重心就在40%左右了,现在我的想法是:
1 换电机,换成3542电机,比2839重约70克,刚好搞定,飞机的动力也提升了。
2 增加一块1500MAH的电池放在电池仓,飞机也应该能合符重心要求了,但太大的电池容量没什么意义啊,又不是飞FPV。

大家有什么意见??

我倾向于换电机。

网友:
换电机的话一整套动力系统都得换,电调、折叠桨、桨罩

可以在现在的重心手掷试飞,如果滑翔头不太轻的话,滑翔机的重心在50%也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提醒一下,安全第一,配电机请考虑最大转速,折叠桨有最大转速限制的,过高会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