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4G6S根本不能飞3D!!!

楼主(2010-06-03):
因2801控只能设成2601兼容模式才可以飞4G6S,所以今天打了个电话给华XX的客服,态度是很友善的,答复是很肯定的,悲剧也因此开始了:
由于4G6S原装的接收是2610的,并不是2801的,所以即使使用2801控也要调成2601兼容模式。

而调成2601兼容模式的结果就是不能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也就是说,4G6S原装根本无法飞3D!!!

4G6S如果想飞3D,必须把2610接受升级到2801!人民币300元!

4G6的接收是2609的,应该和4G6S的差不多!

杯具啊!早知如此,何必4G6S啊!直接YT250了,机身也大不了多少去的说!!!

网友:
论坛上的网友早就把国外高人飞4G6S的3D视频贴了出来,你自己捜索一下吧。

楼主:
我就是看了4G6S视频才下手的,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升级过的4G6S,带的是2801的接收!根本不是原装货。
原装到手飞是根本无法飞3D的,因为油门螺距曲线没法设定!

视频还有人把4G6飞3D呢!也是改过的!

网友:
别管是 4G6S 还是 4G6 想飞3D 很累
第一 动力不足 。至少的上HP081S的版本
第二 主旋翼头虚位太大。建议换4G3的塑料旋翼头,或TS的金属大浆夹(解决震动很费劲)

如果LZ能解决以上两点 在考虑其他的

网友:
4G6  4G6S的接收 我都用过 很早也写过  4G6S的接收 就是鸡肋 只不过是把4G6更大众化了而已 让新手也可以从6通起步

网友:
我的4G6(接收2609)可以呀!油门螺距曲线很好设定,开机后由(F.MODE)开关控制,开机前(F.MODE)开关要扳在最靠前的位置,否则开不了机(开机保护)。

网友:
我的2801控不用设成2601兼容模式。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发现把2801控设成2801兼容模式,然后更改油门和螺距曲线,保存后再改会2601兼容模式,虽然不能直接在2601兼容模式下调整曲线,但刚才在2801模式下调的曲线值都被保留了,飞机也可以在不同模式下切换飞3D!

现在终于明白了,原来改曲线要设成2801兼容模式,改完了飞再改回2601兼容模式就可以了。

真是绕了个大弯啊!

代价是:刚才又损失了一对大浆!

网友:
晕,这样的设计有点糊弄人的感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