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小问题,望大虾们不吝赐教~

楼主(2010-06-03):
请问调机时,日字盘是否要调的与十字盘水平????,见笑了~嗬嗬嗬

网友A:
你要调哪方面呢,十字盘水平?螺距?

楼主:
不好意思,就是十字盘水平时,是否要求日字框也同时要水平?

楼主:
还有,一并请教,主浆夹安装时安装旋翼的夹槽是否要垂直于主轴而且水平?这个时候油门应该在中点吗?

网友B:
这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的清楚的 建议LZ去看一下置顶帖

网友C:
调机 学问很大。。自己仔细学点顶置贴。

网友D:
日子框需要水平,但一定是在3D模式下~也就是在3D下,日子框,十字盘,舵机臂,混控臂都是要水平的,但是都是在3D模式下~
另外,在3D模式下,不要修改控的油门和螺距曲线,通过控上的微调或者连杆长度,再油门0%,50%,100%的时候把螺距分别调为-12,0,+12,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