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型机头罩

楼主(2010-06-03):
常见模友用透明塑料胶带修补容碎的机头罩.但透明塑料胶带并不理想.一是粘不服帖.二是韧性也不够,易撕裂.我用市场上很便宜的纸质双面胶.把它粘在机头罩里面.一不影响外观.二是这种双面胶韧性极佳.容易粘得很服帖.而且比透明胶带更耐冲击.我在九鹰220A机头罩上试验过完全可行.效果很理想

网友A:
还有更好的选择,就是贴相纸的冷裱膜,有弹性,低粘度,撕下来不留胶,稍微加温就可以很服帖的贴在曲面上,完全没有褶皱,有全透明和磨砂面,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B:
楼上的强悍啊!但不知道哪里有得卖冷裱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更好的选择,就是贴相纸的冷裱膜,有弹性,低粘度,撕下来不留胶,稍微加温就可以很服帖的贴在曲面上,完全没有褶皱,有全透明和磨砂面,价格也很便宜。

哈哈.抛砖引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强悍啊!但不知道哪里有得卖冷裱膜的?

这个在摄影器材城就有卖的,贴在照片上防止变色用,挺便宜的,淘宝上也有,搜“冷裱膜”就行,呵呵。

网友:
谢谢啦,下周也准备弄一个实验下。

网友:
光头罩耐冲击是没用的,我450炸歪过电池,玻纤头罩也只是弯折了还没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