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购EASY OSD,争取飞过2000米,稍后发试用报名!

楼主(2010-06-03):
不知算不算第一个订购EASY OSD的。不过,OSD就是OSD,有了它,我还怕什么。用FOXTECH狐狸的话说,把天线摆平了,就在头顶上飞,飞到2000米以上,应该没有问题。呵呵。回头发试用报告。另外,不知我的FUTABA10C能不能支持到头顶2000米?谁能告诉我一下。货应该过两天到,想想,那个1.8米的小东西飞到2KM的头顶开外,万一出现任何故障,几千米就要随风飘走了-----。顺便说一下,我的天行者上写的字是

中 国测绘 北京站 联系电话 XXXXX
保护测绘设备  人人有责    专业设备 请勿拆卸

有次有个人旁观时问我,用这东西测绘是不是很精确?还问我是不是天天这么早上班够辛苦?(我当时6点出来玩!)晕------------

网友:
EASY OSD第一人哦!呵呵

网友:
大哥,请问OSD是什么?  百度没有。

网友:
顶起!!!不过你以前好像买过osd吧??

网友:
查下有没有航班再飞

网友A:
中 国测绘 北京站 联系电话 XXXXX
保护测绘设备  人人有责    专业设备 请勿拆卸

网友B:
中 国测绘 北京站 联系电话 XXXXX
保护测绘设备  人人有责    专业设备 请勿拆卸

这个厉害

网友:
碰到上升气流,你就完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 国测绘 北京站 联系电话 XXXXX
保护测绘设备  人人有责    专业设备 请勿拆卸

这个厉害
借用一下

网友:
被安全局 看到你写这些   会把你当间谍的  抓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 国测绘 北京站 联系电话 XXXXX
保护测绘设备  人人有责    专业设备 请勿拆卸

这个好,借用一下。
过不了多久,天上飞的就都是“测绘机”了

楼主:
中 国FPV测绘联盟是不是有可能浮出水面?

如果各地FPV大拿们都打着中 国测绘XXX站的旗号到处飘飞,是不是意味着民间测绘联盟将要浮出水面?

网友:
支持CHIAN FPV 联盟 不要测绘~

网友:
航班不止飞2000米吧

网友:
围观,2000米已经有人飞了,至少要超越嘛

网友:
EasyOSD已经拿到手测试过几天滴路过喵~目前做了一些静态测试但是还没飞机所以没上天~

问题:
1、GPS似乎有漂移,放在楼顶没动居然写着离家14m远……
2、注意检查焊点,我拿到的这套居然电流检测模块有飞出来的焊锡将动力正负极短路了,另外建议给动力电路补锡减小电阻;
3、电池 11.1V左右终于测量出了OSD + 图传 + 摄像头 的 0.1A电流,更高的电压就表示测量不出来了,不过问题不大,那属于电池浮电。
4、地面1KM测距,结果发现居然一直写着离家0M……(用摩托车跑的……)这个问题还无解……

网友:
晕死,600的osd就这效果啊!还不如决不退棋了。

网友:
希望只是个案~

网友:
回复 网友C:

GPS开机一开始肯定是有一定漂移的,开机后数据稳定后建议按一下Reset按钮。
OSD是不能检测自身的耗电的,开机时候会自动电流传感器归零,这一点和独眼龙是不同的,会自动归零
另外用摩托车测试的时候请看一下时间是否走了?GPS搜到卫星并确认数据可用后时间会开始走动

网友D:
我的目标是3000米高度 天行者

网友D:
2000米 翼龙都可以轻松的上到 我的翼龙高度是1800米

网友E:
期待RJD3000米的高度诞生~

网友F:
期待新高度记录

网友G:
原帖由
BG5RJD
于 2010-6-18 18:30 发表
我的目标是3000米高度 天行者
什么时候? 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