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豆浆机电机质量如何

楼主(2010-06-03):
我家新有一台豆浆机,看到里面的电机转的挺顺的,不知质量怎样,可以拿来做主轴吗?

网友A:
噪音大,发热量大,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噪音大,发热量大,不能长时间工作。

说的有道理,不是用来长时间工作的电机。

网友:
我没拆开看见过,过来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工作时间3         5分钟没问题。长了不行。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单一个电机转噪音不大,转速也挺高的,工作时间长了,会发热,我家的会过热保护停转.

网友B:
这个我知道,超过五分钟就完了,我连着上超市换了三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超过五分钟就完了,我连着上超市换了三台

好像是热保护了吧,温度降下来还可以继续转

网友:
家用食品机械的电机都不行,几分钟就发热,好在有热保护,冷却后还能工作

网友:
我有个豆浆机电机

电压是220v的,8500转每分,噪音很小。长时间运转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热保护了吧,温度降下来还可以继续转
袄是这样啊,哈哈还好家乐福就我家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超过五分钟就完了,我连着上超市换了三台

什么牌子啊,公布出来,我家的豆浆机连续工作半小时没问题,时间再长我就没试过了

网友:
钻速高,反正设计上不是考虑长时间的,而且声音不算小吧

网友:
串激电机。

网友:
这种电机不适合长时间工作。

网友:
同意15楼...缝纫机电机
蔬菜加工机薄壁结构.使得噪音避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