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突然掉螺距~~~求解??

楼主(2010-06-03):
450pro突然掉螺距~~~求解??
前面楼下悬停会450pro皮带直驱
第一组点悬停没任何问题~在快要没电前发现脚架开始有点震~~
立马下来~~过了一会上了一组新电
悬停很好,脚架不震~
大概一分钟左右想下来
在离地40多公分时候悬停了一下
突然整机掉高度10厘米左右~~
转速未掉~~
然后立马收油~走人
大家帮忙分析下颚
那个时候控是8.9V
我的控8.5V会无限次重启(就是没电了)
叼高度貌似也不是单个舵机跳舵~貌似三个一起的
为什么呀??

网友A:
很明显是控电的电压太低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控电的电压太低了嘛
那电压低的话会造成这种现象吗

网友:
你的控电的电压给的也太低了吧,一般低于9.4V,就会有失控危险了,我用T06玩模拟器,报警过后,偶尔都会失控。哈哈。

网友:
8.6 V 以上都是安全电压的

网友:
 8.9V还不充电!

网友:
看看主轴限位器是否滑丝

网友B:
和螺距有关的所有螺丝都查一遍,十有八九是有松了的螺丝。与发射机的电压可能没有关系。

网友:
应该可以排除控电的问题 8.9还能用,报警后就危险了

网友:
也许有时还会突然上串10公分或者尾抖一下,若是可以确定是控的问题

网友C:
请注意电调飞行模式是否改变了???

楼主:
什么叫电调飞行模式啊????风是有的,但好像没那么大的力量吧,就瞬间掉了下高度额~~~~一直没出过问题~~~MD933
引用 网友C:
请注意电调飞行模式是否改变了???

网友:
检查螺丝!

引用 网友B:
和螺距有关的所有螺丝都查一遍,十有八九是有松了的螺丝。与发射机的电压可能没有关系。

完全同意,建议楼主立即检查螺丝!

网友D:
你用的ppm还是2.4g控??如果是ppm的,不用想了,就是瞬间失控,导致3个斜盘舵机同时抖舵。我换2.4g前遇到过好几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ppm还是2.4g控??如果是ppm的,不用想了,就是瞬间失控,导致3个斜盘舵机同时抖舵。我换2.4g前遇到过好几回。
是2.4的 会不会是大家说的MD933 舵机问题啊

网友:
楼主找到答 案了没有?

楼主:
貌似又有个同样用933突然掉高度的摸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