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V4000配11T齿和3600 13T齿飞45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6-03):
用KV4000配11T齿和3600 13T齿飞450有什么区别?低KV飞450留空时间是不是比高KV的要久!而且对
电池
方面要好是不是?希望知道的帮忙回答下!想改
电机
之前弄清楚!

网友A:
差不多,没啥大区别,真想改,提高电压

网友B:
理论上差不多

网友C:
理论,纯理论——KV高的电机能允许更大的电流,铜损小。所以换了以后尝试微调齿轮比,尽量在承受的范围内提高工作电流,可以获得更大的功率。如果把齿比调的两个电机工作电流一样,那就没意义了。

楼主:
也就是说用换齿比来提高工作效率!是吗?高KV的电流应该是比低KV的大!耗电量肯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