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头和单边双桨

楼主(2010-06-03):
当转速不够时jj点头,这个我想很多的人都知道。但为什么会这样,好像还没人出来解答。那位能来指点一下?

单边双桨更是叫人摸不到头了,我连任何治它的方法都没有。这个也请那位来点一下。

网友A:
虚位?螺丝松?仔细检查下看看,我也是新手,目前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位?螺丝松?仔细检查下看看,我也是新手,目前没有这种情况。

沙发,
我是混了几十年的老手上等兵。。。。。。

网友:
我也碰到过单边双桨,不过后来炸了之后再修好就没有了,总觉得很奇怪

网友:
一头雾水,点头我个人认为是转速不够,风的乱流效应

网友:
看中联和主轴的联接是否有虚位可以晃动!

网友B:
单边双桨是因为翘翘板没上紧 占头是副翼没上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边双桨是因为翘翘板没上紧 占头是副翼没上正

我看看

网友:
转速低点头是因为大桨没展开,所以震动很大吧?

网友B:
大桨不会展不开的 点头偶认为有一个原因是 副翼没调整到最佳 造成低转速时周期性修正飞机状态 高转速副翼惯性增大 修正延时减小 就不会点头了。还有次要原因是 尾翼没有垂直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不会展不开的 点头偶认为有一个原因是 副翼没调整到最佳 造成低转速时周期性修正飞机状态 高转速副翼惯性增大 修正延时减小 就不会点头了。还有次要原因是 尾翼没有垂直主轴

新的观点 但:
1.副翼的转速(周期)远大过点头的周期
2.为什么只是点头,而不是跳“摇摆舞” ?

网友:
调整一下C连杆,看看长度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边双桨是因为翘翘板没上紧 占头是副翼没上正

哪个部位是跷跷板?

网友:
楼上的

平衡杆固定座!

网友C:
楼上很多回复,三言两语,只说“应该是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但谁也没解释清楚,这些毛病是怎样导致点头、单边双桨的?问题形成的机理是什么?

或许我们在回复这个帖子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点头是怎么产生的,就乱答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的观点 但:
1.副翼的转速(周期)远大过点头的周期
2.为什么只是点头,而不是跳“摇摆舞” ?

第2个问题,应该是因为有锁尾陀螺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很多回复,三言两语,只说“应该是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但谁也没解释清楚,这些毛病是怎样导致点头、单边双桨的?问题形成的机理是什么?

或许我们在回复这个帖子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点头是怎么产生的,就 ...

谢谢你,说出了我想要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2个问题,应该是因为有锁尾陀螺的关系。

我说的“摇摆”是指左右摆,而不是摇头。和锁尾陀螺没关系

网友:
具体原理我也说不清楚 抱歉 不过我的飞机调好时 低速大螺距飞是不点头的 因为调机时很注意调整副翼片的位置和角度 所以就这么说了  很可能是错的  如果谁知道原因的话请说出来  以便大家讨论 动不动说别人如何不好吧

楼主:
wangjing老弟(我想我一定比你大)别多心。这么多的回复中就数你力图给出一个物理原理解释

我按照你的说法检查了我的飞机。没有你说的问题。同时,我认为你的说法与这个物理现象不吻合。

网友B:
点头或许会有很多原因,我的只是其中的一条,或许也不是,呵呵,现在想再次试图说明下我的观点。
副翼的作用就是修正控制飞机以外的多余动作,它的原理好比是一个机械陀螺,当它旋转时会有一定的惯性,也就是说,当试图改变他的状态时,他会努力的施加反作用力来维持自身的稳定。副翼旋转面稳定会与转速有关,转速越高越稳定,这个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的。低转速时副翼旋转面,因为有大桨夹传来的拉力,同时本身稳定性不够,就会不太稳定,怎么能减小这种不稳定呢?先说一下修正的延时,打个比方,如果飞机向右倾斜,副翼面会极力保持原来的状态,也就是相对大桨来说向左倾斜了,使大桨在机头时的螺距变大在机尾时的螺距变小,根据旋翼头原理,飞机滞后90度,飞机向左倾些,达到修正效果。低速时,副翼修正螺距变化相同时,效率会较低,延时比较高,造成修正过头向回修正的现象,如此循环,于是就点头了,为什么不摇摆呢,其实摇摆趋势也是存在的,只是飞机左右倾斜比前后倾斜的惯性小些,修正延时就少些,所以主要前后点头了。
说了这么多,怎样减小消除低速点头呢,1、调节副翼使稳定悬停时,副翼旋转面与主翼旋转面精确平行,这样会增加系统的稳定性,减少不必要的错误修正。2、换硬一些的横轴,以减小延时。
以上是个人观点,有不当之处请大家原谅,希望有更多的思路和见解出现,这里算抛砖引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摇摆”是指左右摆,而不是摇头。和锁尾陀螺没关系

是因为两只大桨高速旋转时不再同一直线上,造成左右摇摆(其实是在做园摇摆,低速侧面悬停就可以看到),我正在被着问题困扰,等待答 案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头或许会有很多原因,我的只是其中的一条,或许也不是,呵呵,现在想再次试图说明下我的观点。
副翼的作用就是修正控制飞机以外的多余动作,它的原理好比是一个机械陀螺,当它旋转时会有一定的惯性,也就是说,当 ...

学习中。横向的摇摆,我和你类似的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