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邱平衡仪问题。

楼主(2010-06-03):
飞机左右倾斜时候,副翼,螺距补给正常。到了向前,向后倾的时候,只有升降舵补给,副翼和螺距舵机没反应。请教小邱 怎么设置平衡仪在前后倾时候3个舵机都同时补给平衡?

楼主:
补充下,用手动打遥控前后时候。3个舵机都正常。

网友A:
等高人 学习 我也在摆弄平衡仪

网友(2010-08-11):
引用 网友A:
等高人 学习 我也在摆弄平衡仪

网友B:
用平衡仪的话根本练不出水平。

平衡仪是很娇气的东西,很容易坏,也不好调,建议干脆不用 当你飞飞机时,觉得是飞机在控制你而不是你在控制飞机!

网友:
之前碰到过类似问题,那次是因为“高级设置”那个版面的参数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衡仪是很娇气的东西,很容易坏,也不好调,建议干脆不用 当你飞飞机时,觉得是飞机在控制你而不是你在控制飞机!

当初没有陀螺仪时,直升机比赛的项目和训练、要求也大不一样,等有了陀螺,飞行技术又是另一个层次了,所以并不是设备发展了人就退化,而是设备越好,对人的要求就越高。

另一个例子,现在的无副翼系统也是通过三轴陀螺进行平衡,操控手感也和有副翼大不一样,我估计发展下去,无副翼系统至少停悬等基本动作也会越来越稳,接近平衡仪的效果(当然,由于V-Bar系统没有平衡仪所有的加速度传感器,所以达不到平衡功能,按我的理解就类似陀螺仪普通模式和锁尾模式的区别),难道也要把增稳的部分去掉?

再一个,红外和这种平衡仪我都用过(固朗平衡仪算是最早一批用户了,当时花了一千多,用在50油机上,事后被无数人说我买贵了),从来没有飞机控制我的感觉,只是动作量要求小的情况下控杆量大一点而已,大动作时差不多。如果用惯了平衡仪突然不用,唯一的后遗症就是小舵量动作幅度会偏大,至少我在几个修正动作之后就能适应回来。
不过由于我是先学会了停悬再用平衡仪,所以并不能代表用平衡仪学会停悬后再弃用的感受,这点希望以后能有如此经历的模友补充了。

另外我觉得固朗平衡仪让人感觉不好调的原因,并不是平衡部分不好调,而是混控部分不好调,而且我觉得更多是由于说明书写得不够详细。举例说明,例如120度斜盘,三个斜盘舵机的顺序说明书只举了一种情况,实际上是有两种不同的布局的,然后舵机正反和平衡动作正反的调整是一个3对3的组合,等到组合调整无数次以后才发现,原来是一二号舵机接反了,这就觉得很郁闷了!动作正反调好了,其他的调整不会比陀螺仪调整难多少。
所以在这点上,建议固朗对说明书再下一些功夫。

CoPII红外平衡仪调整就相对简单,基本类似陀螺仪一样,跟飞机混控不发生关系,只是在接收机和舵机之间增加了一个控制,所以安装调整相对简单很多,唯一缺点也是说明书的英文难以理解和不够详细。

今晚在QQ聊天中得知,固朗新版的平衡仪将增加无副翼控制功能,相当于可以作为平衡仪使用,也可以作为无副翼控制器使用,另外原来已经出了为平衡仪配置的独立的PPC设置卡,以后外出调整平衡仪就不用带笔记本电脑了。

网友:
LS的模友解释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快算坟贴了,平衡仪看起来很难,其实很简单。摸清各个部分都是做什么用的,调整起来也会很容易。不过这款平衡仪确实稍有娇气。限制了每秒钟最大变换角度为200度。速度是比较慢的。希望能改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