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用电脑电源做热切割时的问题

楼主(2010-06-03):
提示:

网友A:
14号线一般绿色的和旁边的黑色地线短路即可启动,插头四根线是5v+—和12v+-根据需要连接即可,调节开关没看见图不好说,lz最好还是多看相关书籍再动手,掌握一定的电子知识为好,毕竟是开关电源比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