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4个半简易的蛤蟆钳。

楼主(2010-06-03):
搜了一下坛子,看到不少有关蛤蟆钳的大作。那个燕尾槽、半螺纹啊等等太复杂,咱没那刀具技术也不到家做不来。所以就做个简单点的。

之所以叫半简易型,因为有位老大作了个简易型的,咱比那个稍微复杂点,就叫半简易型吧。
闲话少说,看图吧。

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这把钢锯总是锯不直,这回有理由仍了。

买了一把新钢锯,俺看它是仿史丹利的。不过史丹利的要100元,有点贵。这把只要24元,手感及刚性比史丹利还是差点,不过性价比高啊。还在百安居买了双金属锯条,3根包装的30元。真贵啊。

找了一块厚20mm的铁板,锯下来一条,准备作蛤蟆钳。这个铁板原来是剪板机裁下来的。俺怕有应力所以先把边缘锯下一条,这条将来还可以作T型螺母。

锯下来的铁条一分为二。夹到X1小铣上先粗略找个平面。

然后再画线,斜着锯出4个蛤蟆钳的雏型。

把这4个雏型铣光,画好线。再开锯!
俺算了一下,这个20mm厚的铁板,累积起来活活锯了750mm长,好几天的辛劳啊。
大块的那部分是钳子的底座,小块的部分是滑块,也就是蛤蟆头。

底座上要功M6的螺纹,先大2.4的孔。

再打4.9的孔。

底座加工成这样。注意中间有一个宽浅的凹槽,以便与滑块的凸起配合。

底座底面。

活干到这里感觉底座长度有点短了。当初实在是锯烦了。多锯一块就好了,另外没考虑锯缝以及铣平锯缝的损耗。锯缝的损耗差不多一个底座有6、7mm。

滑块

X1小铣侧铣挺光亮的,这是放大图,不过没照出光亮劲儿。图中的那个细丝不是铁丝哦,那是俺特意放上的头发丝,以便比较。

再看滑块的图。

用蛤蟆钳夹紧一个铝条。

夹紧一块角铁。

看看钳口。

今天先到这,还有图片没整理。明天说说对俺这个蛤蟆钳的感受。

网友:
做的很不错,如果能把表面再处理下就更漂亮了。

网友:
做得很精致啊,看来要上锯,好锯弓锯条是必备的啊

网友:
是个很好的捷径,谢谢楼主,有空也仿一套。

网友:
 顶,真的做得不错,你做几天工夫,我一分钟不到就看完了,感谢LZ多上点图片

网友:
做的不错,看到那个下料就出汗,

其实可以直接到废旧市场找条方铁条,不就可以省下下料了吗

网友:
做的真乖巧。。。。

网友:
你的头发丝好像挺粗的

网友:
蛤蟆钳的超级进化,感觉楼主的这款钳头部还可以搞模块化的:多层钳头,厚薄不一的钳头,宽窄不一的钳头,,,,一个尾座适合多种工件,多种位置的夹装。

网友:
頂物部分最好要有一平位

网友:
蛤蟆做得很漂亮!
请问LZ,滑块的前面突起和孔是干什么用的?  是为了可以反过来用的?
这样的设计,滑块上的固紧孔应该做得稍微大一些吧,或者是有些椭圆形的?让滑块能“滑动”起来
另外,滑块前面应该有一段低的前伸段,这样才能体现出蛤蟆钳的基本功用 -- 紧固并且留出加工空间

网友:
这个好,打算仿造 。哈哈。

网友:
是够简易,但突出的锣丝有点碍刀,尤其是端面铣时。

网友:
只要能夹住就是好蛤蟆。

网友:
螺丝往下压,前面的滑块往下的同时还有往前的力,螺丝孔是垂直的,螺丝只会向下,所以有些矛盾。滑块移动的范围有限,固定的力道不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