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几套变频器,光板,没有外壳了

楼主(2010-06-03):
今天到市场搞到几套变频器,光板,没有外壳了
我也有点猛,居然把它们全部拿回来,自己一点都不懂,呵呵,想到坛里高人多,还是拿回来了。
我看不是高手搞不定
光说不行还得有图片
变频器电脑板,主芯片是D78328GF, 看上去完整,应该没有问题,罗嗦了,看图片
主芯片图片
程序储存器EPROM是三菱M5M27C256 我把它的程序搞出来了!
这一长排元件是什么呢

网友A:
一排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光耦呢?凯帝上变频器参数啊。裸奔能否正常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参数就知道型号是KVFR251S是日电的产品,这几套变频器在我手里面搞好的希望十分渺茫,因为电源部分的变压器没有了,考虑用别的电源代替,搞不清楚各个电压的等级,又一点资料都没有,哎!

网友B:
这只是变频器里的一块板子吧,功率元件的那块板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功率块有啊,就功率板上的变压器没有了,无法对整个系统提供工作低压电,现在的关键是各个工作低压电是如何定义的 型号KVFR251S应该是比较经典成熟的品种,没有一点资料哦,大虾们,帮帮我

网友C:
下面一排是那些接线柱的光电隔离,
你读出27256里面的数据,意义不大,要么你完全抄板,复制变频器。要么就要把这些数据反编译成汇编,或高级语言,或许能从它的编程思路上学到一些东西,对你维修变频器没有多大帮助
电源部分缺失到可以想办法解决,因为你有几套,看能不能买一套这个系列的完好的变频器, 回家拆开测了,再想办法出手,损失因该不是很大

网友D:
胆子不小。很难。

网友E:
这个真就只有看的份了,真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频器的功率板有图片 IGBT型号是66d120ms-050 驱动芯片的型号是PS9634,开关电源和功率板做在一起,开关电源开关管是2sc3551,是分立元件结构的,连一片再简单的LM3485都没有,令人不 解。下面就是该功率板的图片,

网友F:
不懂,看看西洋镜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哎呀呀呀呀呀 求你了,莫谦虚,别保守

网友G:
这肯定是早期的分立元件时期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东西是2007年生产的

网友H:
呵呵!看看能退吗!
都是老机器了,能用能修人家拆它干嘛!
修起来太费劲了,一堆设备不说,零配件狠贵,所以才拆了当配件用。
老早厂里坏了一台德产的,没法修,买了日产的换上。
坏的我给拆干净,就变压器和大散热器,还有桥堆和大电容我装东西用上了

网友I:
一看开关管变压器也没有了。自己留着拆了卖了吧

网友J:
这东东别人弄成这样,八成是没什么价值了,比较垃圾,费大力气搞好了也意义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J:
费大力气搞好了,意义大啊,技术水平提高不是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