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MD933抖舵差点出大事

楼主(2010-06-04):
今天飞航线时,机机刚刚飞到我前面2米离地1米时(机头向我左边机尾向我右边)突然机机一个劲的向上左侧飞,当我打舵向右侧飞的时候机机是已经是跟我平视离我一米不够了。。稳定飞机降落后我不止手抖连脚也在抖。。看来抖舵的危害跟失控差不多呢。。

网友:
我的933也有两个出现抖动了。。

网友:
有这事?我以前的933没出现过。

网友A:
换电位器 或者拆开电位器  把接触的2根金属偏 用针移位 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的没出现过这情况~

网友:
嘿嘿,我也试过,是起飞后,刚切3D,前后猛抖,一头扎在地上,神都没回过呢,之前,
有点虚位,感觉就要出问题样,以后就记住啦

网友B:
所以,抖舵是飞行杀手,有时来几下就够你受的,所以飞行前仔细检查为妙!国产舵机电位器的问题较大,933的目前集中问题就出在电位器上面,请henji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抖舵是飞行杀手,有时来几下就够你受的,所以飞行前仔细检查为妙!国产舵机电位器的问题较大,933的目前集中问题就出在电位器上面,请henji关注!

我的933抖舵是前盖的原因,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强烈要求HENGJI升级电位器,
象上次解决电机问题一样提供优质的电位器

网友:
明天检查下

网友:
出问题不是首例了

网友:
别因为个舵机坏了LZ的JJ

网友:
看来此贴不能回呀 今天调试,发现一个又开始抖了,还好备了几个电位器。
目前的国产货就是这样,不是电机,就是电位器,真不让人省心呀

网友:
从未抖过只是飞3d炸坏过两个!

网友:
空中死电机,有负载就抖舵.
够烦,够NB`
直接换新的用.再出问题就换其他牌子的!

网友:
暂时未遇到

网友:
还好电位器是有的换。。不错了。。你换个矮子,棒子货。坏了那里有配件修的好。。。??

网友:
也不是那么好换的,嘿嘿,装的不好,无论是行程还是力量 都不怎么对劲的……
大齿上有个凸的,对准电位器凸的一边,用力插进去,要求只露个小头出来,刚好能看见,输
出轴的凹线就OK,不然,嘿嘿

网友(2010-07-12):
933死舵导致炸鸡的前来报到~~~

网友:
933死舵的前来报到~~~

网友:
没用过933只用过922的来报道

网友:
 刚买了6个,3个装,3个备用。。。。

网友:
933不出意外飞200起落基本就会开始抖舵了,用的时候几个数,差不多时该换就换

网友:
我的新933就有一个抖的厉害
气死 LA

网友:
我有两个也在抖了。那有电位器卖的多少米一个?

网友C(2010-08-11):
感觉933没以前的好了,6月份进了几个,没用多少长时间就开始抖舵,而且炸机,4号齿必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933没以前的好了,6月份进了几个,没用多少长时间就开始抖舵,而且炸机,4号齿必报废,

确实觉得不好了,我现在已经把6只933全部替下,922 3只还有一只在用,也准备拿下了

网友:
电子设备还是买口碑好经过考验的

网友:
一直在找电位器自己换,网上找了一家1.25一只,恒吉要10元,暴利呀。共买了6只933、1只922。花了510元。空中烧电机炸机2次,损失不好算。后来又换电机,花去70+运费2次。被托害了,托是最可恨的,可耻的。现在还有托把某种舵机折开来发些照片发些评论,不要以为他是吃饱了没事做,这些人这样做是有目的的。

网友:
暂时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我有几次抖的没法降落,只好切熄火炸鸡

网友:
最近恒吉的mm很少出来回贴了啊。怎么回事?休假了吗?
我现在也是933在服役,不是米人,炸机会很伤心。

网友(2010-11-09):
民族品牌啊!想说爱你不容易,买来3个其中一个就抖舵,还是不定时抖那种,降落都得很小心,在空中就是乱跳,

网友:
我的也抖得利害

网友:
如果你买的 933 抖舵 那么恭喜你  买到真货了

网友:
我也用的933目前没遇到这问题 LZ不会是控里的电位器问题吧

网友:
同感。。933抖舵,装跳蛋里绝对销魂~~~ 。。。

网友:
我的933,买了十个电位器回来备用,只飞了一百多个起落,昨天已经消耗掉第一个了,剩下的不知能熬多久.........

网友:
933我在帮厦门模友调机时也发现抖舵 。
要做就做好,做不好就不要出来害人了。

网友:
上次我也很危险       换电位器了 哈哈

网友:
安全第一啊 舵机还是用好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位器 或者拆开电位器  把接触的2根金属偏 用针移位 一下就好了~~!

    上張圖片教一下!

我也想學

网友:
强烈要求HJ出好的电位器。。

网友:
933我用了3个,到现在上百个起落了,没有一点问题,对得起几十元钱的价格,支持HJ,最好建议出一款电位器和FUTEBA一样质量的,价格再调高点就是。

网友(2010-12-16):
我刚刚买了3个933,调试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抖舵的。
NND

网友(2011-02-19):
我的两个933已经两次在地面快起飞时不知抖舵还是死舵引致炸机,两次炸机前都在降落后发现轻微抖舵的情况,但地面检查时舵面反应正常,就是偶尔有点抖.......

本想把933全换了,但手上还有好些备用的933的电位器和舵臂,就这么扔了又舍不得,郁闷呢........

网友:
我的922自己刚修过,给电位器上点润滑油就没事了

网友:
用933,但暂时没出现过。。。怎么样算是抖舵?具体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啊?

网友:
小弟今天也郁闷了

小弟停飞1个月 今天刚难出来擦去外面的一点灰尘 性质冲冲的通电···我的神啊···3个都抖了起来 阿门····

网友:
我的933在悬停位置有点抖,每次都是把舵机臂来回转动几次,又可以飞20个起落左右,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