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6ex 和 jr dsx7 更适合新手?

楼主(2010-06-04):
最近准备买控(主要是飞450)刚开始想直接买个futaba10c 听一位老手朋友建议:买个6EX吧!如果买较高的(3000元左右的)许多功能用不上,并且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很快,等练了几年基本功,许多功能还没有用到
遥控器
也淘汰了。所以准备先买个初级遥控器。看到论坛里的模友不少在使用DSX7 所以想请教这两个哪个更适合新手练手?具体就是那个的操控更便捷,并且接到电脑上模拟效果更好。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新手DX6i也行,有米就DSX7够你用很长时间不用升级。ALAN用过的的DX7se也不到3000吧

网友B:
严重同意LS的,新手DX6i 也行,米够的话就DSX7,够你用很长时间不用升级的啦

网友C:
dx6 dsx7

网友D:
6ex根本不用考虑

网友E:
最好收个二手9XII。

网友F:
6ex功能不行

网友G(2010-08-30):
6ex和6i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H:
JR的6.7.8三系都是垃圾空9通以下要futaba。9通以上都行不过futaba性价比始终比JR的高。

网友I:
6EX似乎没有微调,玩直机不方便,还是DSX7吧

网友J:
6ex有微调,我用的6ex很好用没出过问题,DSX7我没用过,外观很漂亮,可以用国产接收机价格很便宜,6ex只能用futaba的接收机且价格较贵,但稳定性好,

网友K:
6EX和它的价格太不相符了根本不用考虑,所谓的稳定性好只是个鳌头 ( 难道其他控稳定性就差?),别上JS的当

网友L:
WK-2801 Pro 2.4G 8通含一个接收880元。
新出天7 2.4G 7通含两个接收698元。
支持国货。: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