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和主轴有点晃动正常吗??

楼主(2010-06-04):
谢谢 老师给说以下 如果加个冰人的中联保护器会不会好??

网友A:
不正常啊。问题很严重。。。不是有个螺丝吗?
吧中联 和主轴连接的螺丝加点力气拧紧点。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B:
只要震动不大,可以用。我的jj是飞越sev2

网友C:
上点螺丝胶搞定 拆的时候拿电烙铁或打火机烤一下

网友D:
把中联的肉缝两边用钳子夹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