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无刷电机铁芯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0-06-04):
前天电机烧了,把线剥了,铁芯还在座子上,没法绕,只好拆铁芯了,看了半天,so  easy,就从那个螺丝孔开刀。废话不多说,看图

要注意的是
1.两颗螺丝必须垫硬胶片,防止弄坏铁芯上的绝缘皮
2.两颗螺丝每次拧90度,两轮流来,一人一下,不能拧的太多,防止搞湾轴承支架,
3.有时候会出现一颗螺丝拧不动的现象,那是因为一边的塑料片被压变形了,这时候需要把另一个螺丝多拧几下就好了,不行就换塑料片。我用的是洞洞板

在铁芯上垫上两块塑料板,然后从固定电机的螺丝孔拧螺丝进去,两颗螺丝齐头并进

在铁芯上垫上两块塑料板,然后从固定电机的螺丝孔拧螺丝进去,两颗螺丝齐头并进

开了

开了

再看

再看

网友:
 不过早知道了

网友:
洞洞板,好名字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拆

网友:
好方法 学习了

网友A:
绝妙的好办法,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拆,不过把底座都顶变形了,定子还顶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拆,不过把底座都顶变形了,定子还顶不出来。

两边必须起头并进,每颗螺丝的拧动阻力都差不多才行,不行就上4颗螺丝

网友:
开水中煮一下不就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妙的好办法,楼主太有才了
绝妙的好办法,楼主太有才了+2。最好4个螺丝都用上。其实这铝座不拆下来照样可以绕线,只是慢一点。建议有些难拆或贵重的电机,不拆也罢,侧着绕线就可以。慢一点没事,反正大家也不赶时间。这样100%不会搞坏电机。

网友:
这办法好~~~~~~~~~~~

网友:
我这还有你的洞洞板,哈哈

网友C(2010-08-27):
开水中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