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了架15级油动KT微风,带襟翼(8楼增加试飞视频)

楼主(2010-06-04):
不知道能不能飞,做了襟翼,第一次飞襟翼,用天9的VL控制,可以慢慢放下襟翼!~一下子放下可能会炸鸡!有玩襟翼飞机的兄弟说一下 放下襟翼后,飞机是抬头还是低头呢!

说一下配置:
翼展:1160MM
机长:800MM
三叶15AP+8X4桨+90CC油箱
加满油重量:850G
辉胜9G舵机X4(副翼2、升降1、方向1)
EK8G舵机X3(襟翼2、油门1)

外观1

外观1

发动机1

发动机1

外观2

外观2

侧面

侧面

翻肚子

翻肚子

襟翼

襟翼

发动机底

发动机底

电池舱固定

电池舱固定

电池舱

电池舱

外观3

外观3

接收设备舱

接收设备舱

发动机2

发动机2

外观4

外观4

网友:
我蛋疼  感觉2212挺好

网友A:
手艺不错,居然还有襟翼,,但个人建议如果能把舵机竖着装会更好点。无论从美观还是减小阻力来说。。赞一个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居然还有襟翼,,但个人建议如果能把舵机竖着装会更好点。无论从美观还是减小阻力来说。。赞一个

本来计划是竖着装,粘好机翼后才发现设计有错,
因为机翼里面有炭杆和翼肋,如果竖着装,要装到机翼中间的位置,但这样装翼肋又挡住舵机走线!只能得一失一了!

楼主:
视频正在审核!~晚点看到试飞视频!~

楼主:
试飞了,起飞时感觉动力严重的不足(本身场地小,需要短距离起飞)起飞后感觉动力还可以,基本半油门不到,就能平飞了。

1、刚起飞时,重心没调好,头轻尾重,飞机拉高后,赶紧推尽升降微调,维持了平飞状态后,开始调整副翼微调。
2、平飞稳定后,觉得很好飞,基本不到半油门就可以平飞了。
3、紧张时刻到了,先把飞机拉到安全的高空,开始慢慢旋动一半襟翼大约20度(襟翼放尽45度左右)左右时,飞机水平状态没什么明显变化,当放尽襟翼时,飞机开始抬头了!收小油门后,飞机又平稳了,变慢了。加大油门,开始抬头!~
4、放尽襟翼降落速度变慢,但也有不好原因,因为速度慢了,本身这飞机的各个舵面都小,打舵的效果不太好!如果遇到侧风或降落航线对不准跑多时,需要打舵必须加油门,但一加油门,飞机马上急剧上升!~又要重新降落。

后来几次飞行还算顺利,最后一次快降落时,不知道哪里走来一个不太正常的人。叫了几次要他走到我身后,他好像没听见一样,一直站在我飞机要降落的地方。没办法,降落后地面不平还拿大顶了,还好地面都是软泥,没事,重新发动一次飞机,检查轴与螺旋桨没事后,赶紧收队走人!~

这个视频是顺风降落的,因为逆风降落,降落的航线不够长,不远处有电线。
老婆拍的,视频不清楚+飞行技术欠佳。调油针时老婆老提醒注意手别被螺旋桨打到!~幸福ing!~

http://www.tudou.com/v/uKDUJE82qqY==.html

网友:
视频来了,不错,我也有这个发动机,好像能飞的飞机太少了,泡沫机是不错的选择。请教LZ是自己做的微风?

网友:
楼主是想飞的鱼啊!

网友B:
我也想一個

我想問玩大油固前是否玩一些電固或小油固?你的機是否有現成件可買?有無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問玩大油固前是否玩一些電固或小油固?你的機是否有現成件可買?有無圖?

如果身边有高手带的话,可以直接上40级以上的油固!~
如果新手刚入魔的话,建议先买架上单翼的练习机玩一段时间再上油机!
另外我的机机,除了机身之外的东西都是买现成件的(机身MD的微风也可以,不过要加固才行!)
可以搜索一下 微风2005。就能找到很多的图纸了!

网友C:
这个后排气的发动机怎么样

网友:
好小的油机,不错,呵呵!
微风做的相对好,机翼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后排气的发动机怎么样

1、只有一个油针 调机比较傻瓜化,很简单!
2、感觉排气管的增压口位置设计的不太好,装了发动机架后,排气管的增压油管走向比较困难,很容易导致增压油管弯折!(不过可以在排气管加个垫片旋转一下排气管能解决这个问题)
3、动力有点不足,对油的品质要求好像不太高,曾经用过30%,15%。自配素油的飞过,感觉怎么调动力都一样!现在干脆用素油飞了!不过作为15级的发动机也不能要求太大的动力!~呵呵

网友:
谢谢lz,看样子一直很喜欢,但一直没有下手呵

网友D:
离开地面那瞬间太吓人了 感觉楼主像是用方向舵在控制方向 而且舵量很大~~~

网友:
楼主飞机重心还没有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开地面那瞬间太吓人了 感觉楼主像是用方向舵在控制方向 而且舵量很大~~~

在地面时用方向舵控制方向的!~快离地的时候螺旋桨打到草了!~一起飞飞机马上转向时因为侧风和副翼有点不平衡!~

网友(2011-03-25):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能否给我个微风的图纸,我也想搞一台,图纸找了好久没找到,谢了,874241695@QQ.COM

网友(2011-06-14):
飞的好 啊~降落好慢的啊

网友:
  还是用电动吧
燃料不会腐蚀kt板吗?

网友:
声音听着就舒服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E:
楼主,我正打算做这机机着呢,之前做过三架电动的,动力比较好装,但是发动机我实在想不出来用什么办法固定···
请楼主教教我,顺便发几个发动机安装的特写上来可以吗?
先谢谢了!

网友(2011-09-12):
回复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正打算做这机机着呢,之前做过三架电动的,动力比较好装,但是发动机我实在想不出来用什么办法固定···
请楼主教教我,顺便发几个发动机安装的特写上来可以吗?
先谢谢了!

同问,发动机怎样固定?

网友:
請問此發動機之排氣管口可以朝上嗎?我想要倒裝引擎
排氣管是不是沒有回壓嘴可接油管通往油箱?

网友:
看了視頻之後發現好像是廣東話是不?
此翼型升力太好了,所以襟翼角度不必做那麼大以免強力抬頭

网友:
降落速度还可以

网友(2015-07-11):
我觉得还是25的发动机更合适点,,,动力应该是有点弱了吧

网友:
lz这是什么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