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关于三角翼的重心软件问题,顺上自己DIY的kf飞翼

楼主(2010-06-04):
论坛里面有三角翼的重心计算软件,
因为是新手,所以问问
下 载 (44.72 KB)

网友:
这里的中心长度和翼尖长度是否包含副翼啊?
我觉得是包含的,但不确定,所以请教一下各位老鸟。

顺便上两张刚做好的第二个KF飞翼。
先看看已经殉职的一号。
下 载 (65.95 KB)

网友:
这是自己做的第一台KF翼型飞翼,采用上表面50%。
上3S电,暴力飞行,就是太灵活了,2S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它不是第一台,第一台是仿照本论坛GALE的迷你飞翼,可惜自己手工问题,一扔出去,它就狂翻跟斗,炸机下次,舵机扫齿一个,拆的时候再扫一个,3.7的舵机真脆弱。

下面是二号了。
下 载 (70.52 KB)

网友:
下 载 (73.99 KB)

网友:
空机重165(其实可以控制到150,但我用了过多的卡片),3S电 1000的作为起飞,重量为254,应该可以暴力飞行。
配置为:
电机:AX-1806 KV2100;
电调:xxd 20A
舵机:3.7*2
电池:BL的3S 1000mah
图中蓝色横着的胶带就是重心位置。

本周六有好天气就去飞,不知道2S电能不能飞起呢?
望老鸟指点一下那个软件的输入是不是包含副翼的,我觉得包吧,怎么说也是飞机的一部分。

楼主:
羽毛球是好东西,我用在一号上面,狂炸都没问题。
而且一号整个机身都是用装饰胶带贴了的,机身怎么炸都不烂,就是会皱皮而已,对于我这些爱炸机的新手,耐炸才是王道啊!
纸飞机也很好玩,但防撞我搞不好,基本上炸四五次,机头就不行了。

网友:
可以把那个软件发给我吗?
calvincai@yeah.net

楼主:
楼上的查收吧!
已经发了

网友(2012-02-25):
我也要
27986481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