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元钱搞定发射机锂电全方位保护,简单的举手之劳。

楼主(2010-06-04):
玩过一段时间的模友一般都会把遥控发射机的电源由原来的8只5号电池改成3S /11.1伏锂电,这样既省钱又可靠。但是对于使用6通道以下遥控的玩友来说,发射机锂电极易报废。因为发射机一般没有电池电压的数字显示,当遥控发射机低压报警时,电池电压一般都在8.5伏以下,如果锂电池3层本身就不平衡,那么其中有一层就极可能严重过放电而报废了,我就这样废了一块锂电。
        损失了之后才觉得有必要对发射锂电进行保护,淘宝上有卖的,15元到25元不等,加上至少8元运费,最低23元。图省事的朋友可以买回来接上就可以了。
       不过对于喜欢动手的玩友,不妨自已动一下手,可谓举手之劳。到电子市场买上一只至多2元的整流桥堆,串接到发射机主板与发射机锂电之间,直接在发射机主板上找个合适的地方焊上,就搞定。加了保护之后,你可以放心使用,一直到发射机低压报警,这时发射机锂电池电压最少还有10伏(8.5+1.50),因为整流桥堆始终保持有1.5伏左右的压降。3S锂电10伏电压,每层电压在3.3左右,是安全的。就是在锂电3层之间有些不平衡,也不至于产生严重过放的问题。
     这样的保护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对锂电极性反接的保护。锂电池正负极可以随意接入,不影响发射机的正常工作,电池也不会出现不安全的状况。

      简单电图示意如下图。本人绘图技术一般,将就吧。

网友:
顶  我地有电压显示 一般到11.7V我就会充电不存在过放   还是得顶一下

网友A:
用只1n4007吧  只要1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只1n4007吧  只要1毛钱

用2只串接更安全,花2毛钱。不过极性就要接对了,电池接反了无法供电给发射机。 谢谢顶贴。

网友:
我在电子市场买的1A桥堆5毛一只。呵呵~~~~~~~
楼主这个方法简单易行,不错!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天6A早就改了锂电供电,既没加二极管也没加桥堆,用一年了没出任何问题,每次飞完没等报警就充电了

楼主:
有时间又勤快,每次飞完充电当然是最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6A早就改了锂电供电,既没加二极管也没加桥堆,用一年了没出任何问题,每次飞完没等报警就充电了

我也是这样使用的,没加所谓的“保护二极管”。
理由:锂离子或锂聚电池,在小电流(放电电流小于1C,都可以称为小电流)放电的情况下,有资料表明其极限放电电压为2.7V(根据厂家的生产原料和工艺不同,有的极限电压为2.5V)。那么在控出现报警时,按8.5v推算,单片电池的电压也在8.5/3=2.833333333……V,完全没超出厂家设定的范围。
还有一点,控的遥控距离与控电的电压有密切的关系,串接二极管后,等于降低了控电的电压,在相同使用环境下,会出现距离大幅缩短之现象。

网友:
距离不会短的,当电压从9.5-12V之间功率变化是很小的,如果是2.4G现在都用的是3.3V来供电,那么功率是根本没有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