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手每次玩,都到现场装浆!

楼主(2010-06-04):
为什么高手每次玩,都到现场装浆!没玩必拆!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如果是600,700的机。一来一副桨几百甚至上千块,肯定要好好保管
二来如果桨长时间装在桨夹上如果导致变形

网友:
450就不用了。

网友:
 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是高手了。。

网友:
最关键一点,没次可以检查大浆上的送紧度,还有自锁螺母的老化,基本上我一桶油就换螺母和螺丝!

网友:
昨天我还请教一个老师傅
450怎么隔天飞没动连杆会有双桨?
得知木桨折叠压边放置所致
大J的桨更应好好保管啊

网友:
看来我不是高手

网友:
怕桨变形,有专门的保护套把

网友:
上得太紧的话会造成大桨夹变形的。
而且长时间用桨托折叠桨有可能造成桨的变形。
所以最好飞完后就拆下来,飞之前再装上去。

网友:
我终于可以成为高手了~~~~

网友:
那样看上去专业。

网友:
原来如此。马上拆500大桨去,我也成高手了

网友:
这么脆弱?

网友:
我没这么干。。。。HOH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好螺距的话。。拆装后螺距会不会有变化呢???
没有的话我也拆去。。。嘎嘎~~~出门还方便一点。。。尾管一拆 大桨一拆。。塑料袋一拎

拆桨跟螺距没关系的,拆吧~~~

网友:
看来大JJ更要细心呵护啊

网友:
太阳暴晒下  浆大了容易晒得变形